PMOS控制电源输出,方向问题

楼主:
PMOS控制电源输出,方向问题

https://mp.weixin.qq.com/s/uifkSvuyW68sWR8VTYfS5g

网友:
要看自己对MOS管理解多少啊

这问题提的

网友A:
功能不一样,下图主要是防反接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能不一样,下图主要是防反接的作用

我看很多电路就是这个用来关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很多电路就是这个用来关机的

有链接吗

网友B:
你搜索一键开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搜索一键开关机

  很明显跟你主题帖里的是反的,开关机电路的负载在D端,体二极管截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跟你主题帖里的是反的,开关机电路的负载在D端,体二极管截止

有一个疑问  S接在输入端  也就是你这个电路  为什么不能用来作为防止反接的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疑问  S接在输入端  也就是你这个电路  为什么不能用来作为防止反接的电路呢

这个图上这个当然不能当防反接,正常源极输入,漏极输出,体二极管截止,当反接时体二极管就导通了,还防个什么劲呢

网友:
1楼的文中所说的负载电流不会流到源端

是可以阻端负载到输入的电流,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