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磁环解决EMC超标的问题,请看图的疑问

楼主:
加磁环解决EMC超标的问题,请看图的疑问

https://mp.weixin.qq.com/s/UD2HDyBwjnoRUlN9xi7PcA

每一款磁环对应一个频点?意味着选这个磁环对某一个频点的衰减是明显的?

网友A:
不好说,还有屏蔽、地线设计、高频降噪滤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还有屏蔽、地线设计、高频降噪滤波电路

版主  你有过完整处理EMC的经验不

网友B:
我是对照着磁环的频率阻抗曲线来选择合适的磁环,然后看机器的超标的地方时什么频率段, 两者对应起来数据会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对照着磁环的频率阻抗曲线来选择合适的磁环,然后看机器的超标的地方时什么频率段, 两者对应起来数据 ...

举个栗子  123456具体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举个栗子  123456具体怎么做的

我是这样做的,参考如下 :

1. 在EMC 实验室摸底的时候,会给出超出标准要求的频率点,那么我就会记记住这个频率点为多少赫兹, 然后超出了多少dB。

2. 我会去找我们的公司的供应商去, 就是给我们供给磁环的供应商。 不找销售找到技术工程师,把频率超出来的截图发他.  同时看供应商的给出磁环的频率阻抗曲线,需要看整个系列产品的所有参数。

3.  先试一试 EMC 摸底超出点和供应商给出频率阻抗曲线最能契合的一个产品A,然后看下EMC的测试数据,是否符合要求。如果不符合要求的话,尝试更改线缆的位置和磁环所缠绕的圈数。

4. 如果这个还不明显,尝试更换这个系列产品中的频率阻抗曲线小于A的和大于A的磁环, 然后再测EMC.

5. 厂家给出的参数和实际中的并不能保持一致,因为你的产品阻抗不一致。

这只是加磁环,就能写出很多东西和操作手法来,有很多东西需要考虑,不能只考虑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