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PLL)ADF5355开发板生成波形的疑问

楼主:
现想用开发板(EV-ADF5355SD1Z),用来生成波形。遇到以下疑问:

1. 这个锁相环开发板是输出正弦波还是矩形波?

2.为什么输出波形频率越小,波形变形月严重?(图1是855Mhz,波形变形严重,图2是1.7GHz,波形没啥变形)按我的理解,输出波形频率越高,波形越容易变形。

网友A:
这个片子不好,只是相对便宜,一般不用示波器看,用频谱仪,商业的pll出来一般是正弦波,而且波形很杂,什么频率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不好,只是相对便宜,一般不用示波器看,用频谱仪,商业的pll出来一般是正弦波,而且波形很杂,什么频率 ...

大佬, 你有啥简单的办法,得到1~2Ghz的矩形波(频率可调,幅值可调)吗?谢谢!

网友A:
数字多偕振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多偕振荡器,

数字多谐振荡器可以做到2Ghz。我找的振荡器都是ns级别的啊,能推荐一两个电路吗?谢啦

网友:
如果是做毕业论文就算了,就算是研究生也要考虑适合不,有些事已经远超你的技术水平了,就算能做出来也不是你做。至少要0.1ns的响应和足够的压摆率才有好的波形,要知道现在内存驱动时钟全世界的人弄了十几年才弄到频率2g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