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带线直角切角综合总结篇

楼主:
微带线拐角为什么需要切角

  1. 如下图所示:常规绘制微带线走线。

    书上经验图1
  2. 如下图所示:经验总结切角。

    书上经验图2
    为什么要切直角了,一是因为电路结构布局的局限性,不可能无限延申。在这是切角不发生反射。为此,需要直角切掉一定的比列,以达到VSWR最佳值,VSWR和损耗以及回波损耗是相对应的关系。如上图2的(a)是同尺寸的微带线切角,(b)是不同宽度尺寸的微带线切角。据发表者说,用四个同样的拐角每两个相隔半波长,测得的总插入驻波比小于1.1,插入衰减小于0.3dB.
  3. 如下图所示:实战检验切角篇。

    切角模型图3
    通过模型搭建,我们按照切角比列公式进行不同尺寸的仿真查看VSWR参数对比。
       切角比列图4
    公式:q=d/m
    =2*q*w
    q为斜切率、w为设计微带线宽度。
  4. 仿真结果导向如下图所示。

切率1.1(驻波S11S22

斜切率1.0(驻波S11S22

斜切率0.95(驻波S11S22

斜切率0.9(驻波S11S22

学习附件 using-a-network-analyzer-to-characterize-high-power-components.pdf (311.51 KB, 下载次数: 9) 5965-8166E.pdf (324.11 KB, 下载次数: 9) 印制电路板弯曲绕线对信号传输时延影响的研究_毛忠宇.pdf (1.8 MB, 下载次数: 13)

网友:
由于微带线的特殊结构,当信号通过90度拐角时,会产生反射、损耗和耦合等问题,从而影响传输线路的性能,导致系统的EMI(电磁干扰)和EMC(电磁兼容)性能受到影响。我们通常需要采取钝化拐角、圆弧拐角、斜角或切角等方法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