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5. RTC应用

楼主:
nmg

网友A:
掉电后,RTC时间就不准了,所以每次开机重置时间

gitee/cas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RTC时间就不准了,所以每次开机重置时间

是的,掉电后不会再累计,必须要保持供电,所以一般情况下是在连接网络的情况下每一次上电的时候进行自动校时。不使用网络的情况下就需要一致保持供电,在低功耗模式下RTC也会工作,需要断电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断电,而是保持低功耗模式。其实手机电脑也是一样的,在真正的电量耗尽的时候,时间也会重置为默认时间,电脑里面一般有一个纽扣电池,就是给RTC供电的,拔掉之后时间就会重置。

nm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掉电后不会再累计,必须要保持供电,所以一般情况下是在连接网络的情况下每一次上电的时候进行自动 ...

一般mcu的RTC都是掉电后不会累计吧?有掉电还能保持的吗?

电脑就是不掉电,升级的时候时区都有问题,我这个window电脑,一升级更新时区就变了,需要手动去点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mcu的RTC都是掉电后不会累计吧?有掉电还能保持的吗? 电脑就是不掉电,升级的时候时区都有问题, ...

RTC在MCU掉电的情况下确实不会再累计,但是在低功耗模式下是可以正常累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