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安路SF1系列测评【智能垃圾桶设计】

楼主:
    本期测评,我们使用安路SF1开发板进行Verilog纯逻辑的应用设计,实现智能垃圾桶的功能。测评中使用到的外设有HC-SR04超声波模块、SG90舵机,因此本次工程也主要分为两个模块。分别为sonic超声波模块,以及servos舵机模块。

    首先介绍超声波模块。如下图所示,基本原理是超声波发射模块向某一方向发射超声波,在发射时刻的同时开始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途中碰到障碍物就立即返回来,超声波接收器收到反射波就立即停止计时。计算公式为:距离 = 声速 × 发出超声波到接收返回的时间/2。本工程中因为取的时钟频率是17Khz,则distance=340*T/2=170*(1/17000)*100,单位是cm。

     超声波模块代码如下:

module sonic(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Echo,
output reg Trig,
output reg [7:0] data

);

//Trig
reg [23:0] cnt_trig;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_trig<=1'b0;
	else
		if(cnt_trig =='d250) begin
			Trig<=0;
			cnt_trig<=cnt_trig+1'b1;
			end
		else
			begin
				if(cnt_trig=='d500000)
					begin
						Trig<=1;
						cnt_trig<=0;
					end
				else
					cnt_trig<=cnt_trig+1'b1;
			end
end

reg Echo_2,Echo_1,cnt_en,flag;
assign pose_Echo =(~Echo_2)&&Echo_1;
assign nege_Echo = Echo_2&&(~Echo_1);
parameter S0 = 2'b00, S1 = 2'b01, S2 = 2'b10;
reg[1:0] curr_state;
reg [15:0] cnt;
reg [15:0] dis_reg;
reg [15:0] cnt_17k;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Echo_1 <= 1'b0;
			Echo_2 <= 1'b0;
			cnt_17k <=1'b0;
			dis_reg <=1'b0;
			curr_state <= S0;
		end
	else
		begin
			Echo_1<=Echo;
			Echo_2<=Echo_1;
			case(curr_state)
			S0:begin
					if (pose_Echo)
						curr_state <= S1;
					else
						begin
							cnt <= 1'b0;
						end
				end
			S1:begin
					if(nege_Echo)
						curr_state <= S2;
					else
						begin
							if(cnt_17k <16'd1470)
							begin
								cnt_17k <= cnt_17k + 1'b1;
							end
							else
							begin
								cnt_17k <= 1'b0;
								cnt[3:0] <= cnt[3:0] +1'b1;
							end
								if(cnt[3:0] >= 'd10)
								begin
									cnt [3:0] <=1'b0;
									cnt [7:4]<=cnt[7:4]+1'b1;
								end
								if (cnt[7:4] >= 'd10)
								begin
									cnt[7:4]<=1'b0;
									cnt[11:8]<=cnt[11:8]+1'b1;
								end
								if (cnt[11:8]>='d10)
								begin
									cnt[11:8]<=1'b0;
									cnt[15:12]<=cnt[15:12]+1'b1;
								end

								if(cnt[15:12]>='d10)
								begin
									cnt[15:12]<=1'b0;
								end
						end
				end
			S2:begin
				dis_reg<=cnt;
				cnt <=1'b0;
				curr_state <= S0;
				end
			endcase
		end
end

//assign data = dis_reg ; //对输出的data赋值,因为取的时钟频率是17Khz,340*T/2=170*(1/17000)*100=T单位是cm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
		data <= 8'd0;
	else if(dis_reg>=255)
		data <= 255;
	else
		data <= dis_reg[7:0];
end

endmodule

    下面介绍舵机模块。SG90舵机是一种位置(角度)伺服的驱动器,适用于那些需要角度不断变化并可以保持的控制系统。在机器人机电控制系统中,舵机控制效果是性能的重要影响因素。舵机可以在微机电系统和航模中作为基本的输出执行机构,其简单的控制和输出使得控制系统非常容易与之接口。舵机的控制一般需要一个20ms 左右的时基脉冲,该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ms~2.5ms 范围内的角度控制脉冲部分。以180 度角度伺服为例,那么对应的控制关系是这样的:

     舵机角度的输出采用PWM控制,由于SF1开发板的系统时钟是25MHz,1s的计数为25000000,所以舵机角度与计数次数的关系为:计数次数=278*角度+12500。具体代码如下:

module servos(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en,
	output	reg		pwm
);

parameter       TIME_20MS   = 20'd500_000;
parameter		TIME_1_5MS  = 17'd37_500;
reg	  [19:0]	cnt;

//20ms c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 <= 20'd0;
	else if(cnt == TIME_20MS-1'b1)
		cnt <= 20'd0;
	else
		cnt <= cnt + 1'b1;
end

//pwm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pwm <= 1'b0;
	else if(en)begin
		if(cnt<=TIME_1_5MS-1'b1)
			pwm <= 1'b1;
		else
			pwm <= 1'b0;
	end
	else begin
		if(cnt<=17'd10417)
			pwm <= 1'b1;
		else
			pwm <= 1'b0;
	end
end

endmodule

    在顶层文件 trash_can_top 中,我们设置触发距离为25cm,即当超声波检测到25cm内有物体时,控制舵机自动打开垃圾桶,否则关闭垃圾桶,代码如下:

module trash_can_top(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echo,
	output			trig,
	output			pwm
);

wire	[7:0]	distance;
wire	[0:0]	en;
assign en = (distance<=25) ? 1'b1 : 1'b0;

sonic sonic_u1(
	.clk(clk),
	.rst_n(rst_n),
	.Echo(echo),
	.Trig(trig),
	.data(distance)		//cm
);

servos servos_u1(
	.clk(clk),
	.rst_n(rst_n),
	.en(en),
	.pwm(pwm)
);

endmodule

    引脚约束文件如下:

set_pin_assignment	{ clk }	{ LOCATION = D7; }
set_pin_assignment	{ echo }	{ LOCATION = B10; }
set_pin_assignment	{ pwm }	{ LOCATION = C10; }
set_pin_assignment	{ rst_n }	{ LOCATION = G3; }
set_pin_assignment	{ trig }	{ LOCATION = B11; }

    编译综合无误后下载至开发板,智能垃圾桶外观如下:

    视频演示如下,当人距离垃圾桶25cm以内时,垃圾桶自动打开,否则,垃圾桶关闭,实现了无接触的功能:

VID_20230610_183238

    工程如下:

    SF1芯片由于集成了FPGA与MCU两大模块,开发一些控制系统还是很有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