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玩转FreeRTOS 二 消息队列与键盘和led

楼主: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玩转FreeRTOS 二 消息队列与键盘和led

程序中用到 xQueue消息队列做键盘和led两个任务的通讯。出现 死机,仿真跑到这里后就死了。

经过。。。的折腾,发现问题是出在xQueueCreate上,因为它放到了任务创建的后面。

两个任务

任务2 处理扫描按键,发现有键key1按下就发送消息0  有键key2按下就发送消息 1

任务1 收到消息0 翻转led2  收到消息1 翻转led3

下面把代码贴一下:

#include "main.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queue.h"
#include "list.h"
#define DATA_BUF_SIZE       (32)
typedef enum {FALSE, TRUE} BOOL;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LedToggle = NULL;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Key = NULL;
static void UserTaskCreate(void);
void vTaskLedToggle(void *pvParameters);
void vTaskKey(void *pvParameters);
QueueHandle_t xQueue;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ucMessageID;
} AMessage;
AMessage xMessage;

int main(void){
    APM_TINY_LEDInit(LED2);
    APM_TINY_LEDInit(LED3);
	APM_TINY_PBInit(BUTTON_KEY1,BUTTON_MODE_GPIO);
    APM_TINY_PBInit(BUTTON_KEY2,BUTTON_MODE_GPIO);
	xQueue = xQueueCreate( 10, sizeof( struct AMessage * ) );
    USART_Init();
    UserTaskCreate();
    vTaskStartScheduler();
    while(1);
}
static void UserTaskCreate(void){
    xTaskCreate(vTaskLedToggle,
                "TaskLedToggle",
                 512,
                 NULL,
                 4,
                 &xHandleTaskLedToggle);
    xTaskCreate(vTaskKey,
                "TaskKey",
                 512,
                 NULL,
                 &xHandleTaskKey);
}
void vTaskLedToggle(void *pvParameters){
    while(1){
	    AMessage xRxedMessage;
	    if( xQueue != 0 ){
            if( xQueueReceive( xQueue, &( xRxedMessage ), ( TickType_t ) 10 ) ){
                printf("RxQueueMessage: id is %d\n",xRxedMessage.ucMessageID);
				if(xRxedMessage.ucMessageID ==0)
				    APM_TINY_LEDToggle(LED2);
			    else
				    APM_TINY_LEDToggle(LED3);
            }
        }
		vTaskDelay(200);
	}
}
void vTaskKey(void *pvParameters){
	AMessage *pxMessage;
    while(1){
	    static uint8_t key1times=0;
		static uint8_t key2times=0;
		if( BIT_RESET == (uint8_t) APM_TINY_PBGetState(BUTTON_KEY1)){
			key1times++;
		}
	    if( BIT_RESET == (uint8_t) APM_TINY_PBGetState(BUTTON_KEY2)){
			key2times++;
		}
		if(key1times >=2){
			key1times=0;
			xMessage.ucMessageID =0;
			pxMessage = &xMessage;
			xQueueSend( xQueue, ( void * ) &xMessage, ( TickType_t ) 0 );
		}
		if(key2times >=2){
			key2times=0;
			xMessage.ucMessageID =1;
			pxMessage = &xMessage;
			xQueueSend( xQueue, ( void * ) &xMessage, ( TickType_t ) 0 );
	    }
        vTaskDelay(200);
    }
}

网友:
消息队列用到键盘这里不是最好,用事件组 Event Groups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