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傅里叶分析结果

楼主:
各位想请问一下,multisim傅里叶分析的结果右边两项是什么意思,关于整个分析结果有没有帮助文档的,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右边红色框内,左栏是标准信号各次谐波含量,右边是标准信号各次谐波相位。至于标准信号怎么来的,我不知道。

网友:
红框内是归一化的结果

傅里叶分析的结果有非常多次谐波时,要进行归一化结果比较

网友A:
简单说就是

归一化的幅度,是以基波的幅度为基准,其他的高次谐波都跟基波相比
归一化的相位,是以基波的相位为计基准,其他的高次谐波的相位跟基波的相位相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就是 归一化的幅度,是以基波的幅度为基准,其他的高次谐波都跟基波相比 归一化的相位,是以 ...

原来是这个意思。multisim里面有没有帮助文档说明这个分析结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个意思。multisim里面有没有帮助文档说明这个分析结果的。

multisim软件的帮助文档好像没有这个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