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采样率与波形的关系

楼主:
各位,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如果有一个如下图所示的尖峰脉冲,持续时间10us,那示波器的采样率应该设置成多少?

网友A:
采样率实际上就是单位时间内采样多少个点。单位时间内点数越多,波形越接近真实情况。

你画出了一个尖峰脉冲。要想完全真实地显示这个波形,需要无穷多个点。这当然不现实,实际上只能采样有穷个点。显然,10us内采样点越多,波形越真实。10us内需要多少个点,看你允许的近似程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样率实际上就是单位时间内采样多少个点。单位时间内点数越多,波形越接近真实情况。 你画出了一个尖峰 ...

但是如果实际碰到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这个尖峰电流最大值有多大,那会不会因为采样率不够,导致不能测到最大的峰值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如果实际碰到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这个尖峰电流最大值有多大,那会不会因为采样率不够,导致不能测到 ...

如果在10us内取样三点四点,当然测峰值会有误差。取样点数越多,峰值误差越小。所以说,取多少点,根据你的误差要求。

网友B:
我不知道实际电流有多大,没有办法去谈误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实际电流有多大,没有办法去谈误差

【我不知道实际电流有多大,没有办法去谈误差】

你要说知道实际电流有多大,还用得着测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实际电流有多大,没有办法去谈误差】 你要说知道实际电流有多大,还用得着测量吗?

那这种情况怎么才能测试准确了,是不是只有尽可能的提高示波器的采样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种情况怎么才能测试准确了,是不是只有尽可能的提高示波器的采样率?

绝对准确是不可能的,任何测量总有误差。

你的目标是测量电流峰值,对吧?如果使用连续采样的方式,那就要提高采样率。如果可以使用其它方法,还可以使用峰值检波电路,不过那就是模拟电路而不是数字电路了。如果你的信号是周期性的(而不是单个脉冲),还可以使用采样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准确是不可能的,任何测量总有误差。 你的目标是测量电流峰值,对吧?如果使用连续采样的方式,那 ...

感谢版主的细心解答,理解了!

网友:
也许示波器采样率至少为100 kHz。

网友:
采样率越高,图形越接近真实的情况,所有根据你实际的需求,尽可能大的设置这个波特率;

网友:
可以把示波器的测量时间调整到5us一格,并且设置为触发模式,否则可能抓不到这个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