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任务句柄报错

楼主:
USER\main.c(79): error:  #20: identifier "KEYTask_Handler" is undefined

这种报错是怎么回事?有的任务不报错,有的任务报错。

网友:
KEYTask_Handler" is undefined

类似下面一句:

static TaskHandle_t KEYTask_Handler = NULL;

你的任务创建应该类似下面的吧:

xTaskCreate(KEYTask,
                "KEYTask",
                 512,
                 NULL,
                 8,
                 &KEYTask_Handler);

网友:
是不是因为编译器无法找到 "KEYTask_Handler" 的定义

网友:
看官网的示例

https://www.freertos.org/zh-cn-cmn-s/a001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