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A847实测带宽小的问题

楼主:
    使用高宽带、低噪声OPA847实现同相比例放大器,放大倍数20V/V,按照手册理论带宽可以达到350MHz。通过信号发生器产生50mV峰峰值正弦波信号,经过放大器后使用200MHz带宽的示波器观察输出信号直到下降-3dB,纪录此时信号频率,只有25MHz。示波器探头使用1x,200MHz带宽。

    我的疑问是,虽然示波器和探头会衰减信号,但是也不至于在25MHz就衰减-3dB吧?而且信号发生器输出通过探头直连示波器时,信号未有衰减。所以我认为还是放大电路本身造成的衰减,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具体电路如下所示,C2和R3的作用是模拟示波器输入电容和阻抗,通过对该电路的仿真结果看,带宽可以达到180MHz。

网友:
是放大电路本身造成的衰减吗

还是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测试方法是否符合正确

网友:
结贴,最终还是示波器探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