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做3D实体图纸原来如此简单

楼主:
本人是赤脚画板工程师一梅(所谓赤脚大家都懂的,没上过大学,也没专业的去学过PADS,就是干的时间长了就瞎搞,画板工程师跑了,我就硬上,苦逼啊!反正画的板子也能用,全是自己摸索)

不会的时候没人让做3D图纸,等我自己瞎搞,搞会了现在一堆人动不动就要3D图,不知道是不是客户觉得3D图不用时间搞一样,也可能是业务没收费的原因(下次得收费 )
不扯了现在分享本人用PADS画的板子,PADS库里面的3D不会搞,后来想了一下用某创的EDA看看,先把PCB文件导入到某创EDA,,打开后点工具--------器件管理-------过滤里面找到元件-----目标里面很多实物,找到自己用的------点替换就好----有些里面的封装导入后要重新在PCB里面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上图了(小弟水平不行,欢迎各位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A:
3D封装也会随着库导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封装也会随着库导入吗?

只导PCB文件打开后在一个个的替换,一样的可以同时替换

网友B:
电子元件的3D模型,好多网上都有开源下载,比喻达索(solidworks)的官网。做封装时,直接先关联对应的模型,岂不美哉!!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先在那个创的EDA里画图,因用的那个创的EDA是3D的模型库,然后,把元件库生成一个3D封装库文件,再拿到PADS软件里用

好折腾,好奇怪,为什么不直接用那个创的EDA出图,,,

网友D:
野蛮生长的一线工程师也

那你画板子的时候,是如何去考虑一些器件的放置,走线这些问题?原理图也是你去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先在那个创的EDA里画图,因用的那个创的EDA是3D的模型库,然后,把元件库生成一个3D封装库文件 ...

是原来工程师画的板子但是结构不一样,需改结构重新画板,网络用原来的,但是原来的工程是用PADS画的板但是没有3D模形,所以要导入到其它软件里面重新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元件的3D模型,好多网上都有开源下载,比喻达索(solidworks)的官网。做封装时,直接先关联对应的模型, ...

那是原理图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软件里面弄的从头开始,肯定是比较好点,但是有些元件3D没有,我这个是PADS,原来的工程不会弄3D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野蛮生长的一线工程师也 那你画板子的时候,是如何去考虑一些器件的放置,走线这些问题?原理图也是你去 ...

是原有的基础上更改的,器件放置是因为比较熟电路部分,走线就是一些差分信号线和电源,原理图原来的工程都不做,都是在原有的PCB更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先在那个创的EDA里画图,因用的那个创的EDA是3D的模型库,然后,把元件库生成一个3D封装库文件 ...

现在就是把PCB导入到某创的软件出的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野蛮生长的一线工程师也 那你画板子的时候,是如何去考虑一些器件的放置,走线这些问题?原理图也是你去 ...

大师看一下小弟的PCB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就是把PCB导入到某创的软件出的图

这样感觉靠谱

也可以用SW直接做3D模型,封装保存为STEP格式,可以直接在PADS直接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先在那个创的EDA里画图,因用的那个创的EDA是3D的模型库,然后,把元件库生成一个3D封装库文件 ...

直接在那个创里面画,用他们自己的库直接就能看3D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师看一下小弟的PCB给点意见

论坛里有大师,不是我,你可以把开发板拿出来让他们点评

我就是好奇下,在没有电子基础知识情况下,是怎么去理解这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师看一下小弟的PCB给点意见

有一些基础,学过一点点

网友:
立体形态啊看起来就是比较爽,很多时候都很有扩展空间

网友:
立体形态啊看起来就是比较爽,很多时候都很有扩展空间,楼主加油!

网友C:
如果电路原理是错的,只顾3D模型漂亮美观

没一点用

画PC版图,用3D库封装,主要是看,生产出来的PCB装配上器件的仿真一下与外壳包括孔位置等,是否干涉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路原理是错的,只顾3D模型漂亮美观 没一点用 画PC版图,用3D库封装,主要是看,生产出来的PCB ...

对是没有太大用,就是客户要这个,如果没有这图客户交不了差

网友:
我是用cadence的,啥时候某创也能支持一下cadence的设计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