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无法仿真

楼主:
MCU烧录程序后能正常工作,用JLINK仿真无法识别MCU,换一个电源供电工作和仿真都可以。为什么没更改电源前能工作却用JLINK无法识别MCU(JLINK都不给板子供电),除了电源影响还有可能什么影响了仿真

网友A:
前后两个电源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关于JTAG和SWD模式的VCC引脚(1腿),连接的是目标板的电源(3.3V),是目标板给JLink提供的参考电压。

有些标记为VTref 目标板电源。 VTref和VCC是区别的 一个是监测电压 一个是提供电压

网友:
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全,无法准确判断,只能说电源电压不同导致的逻辑门限电平不兼容、电源上升斜率导致的复位时序不兼容、过强的杂波干扰等都有可能。

网友B:
是不是MCU与JLINK仿真器之间的连接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后两个电源的区别是什么?

输出电流大小不同

网友:
工作和仿真都正常的电源输出电流比不能仿真的电源输出电流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MCU与JLINK仿真器之间的连接存在问题

有可能,虽然Jlink不供电,但是连接jlink后整个板卡的耗电应该增加了,导致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