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芯NB-IOT 的 GPIO学习笔记1

楼主:
1.  GPIO 分为 普通的, AON_GPIO

2. 普通的 电平,外部引脚控制  IO_1833_SEL 引脚选择:浮空为 1.8V,接地为 3.3V。但是实际是一个范围

其中硬件选择1.8V 时,可以配置电压范围,1.65V~3.00V,  选择3.3V 时,可以配置电压范围,2.65V~3.40V

配置用的函数  void slpManNormalIOVoltSet(IOVoltageSel_t sel)

3. 下面这句话 ,我理解是在睡眠后,原来软件配置的电压会自动变成接近的 1.8V/2.8V/3.2V ???

在睡眠后,普通 IO 的电平会根据硬件选择,及软件配置。恢复为 1.8V/2.8V/3.2V。
如原本选择 1.75V,则唤醒后恢复成 1.8V。如原本选择 3.4V,则唤醒后恢复成 3.2V。

4. AON_GPIO  就是掉电后,电平还可以保持
slpManAONIOPowerOn()接口给 AON_GPIO 上电后,默认电压是 1.8V。

5. 设置例程
(1)使能电源slpManAONIOPowerOn(), 普通 GPIO不需要
(2)配置这个引脚 复用成AON_GPIO, PAD_SetPinConfig
(3)配置输入输出,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输入中断是否开启,中断是边沿还是电平触发等。GPIO_PinConfig

网友A:
你的这个睡眠是模块睡眠还是网络睡眠?NB网络的一大特点就是有PSM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睡眠是模块睡眠还是网络睡眠?NB网络的一大特点就是有PSM模式

PSM 和 同时进入处理器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