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器的储能大电容板上,这些和电容并联的分压电阻啥作用

楼主:
直流母线510V,分压电阻150K左右的。

网友:
这个不是静态均压电阻吗?有什么问题?电容直流漏电不一样的,只要电阻上的电流大于电容上的,可以取得均压效果。

网友:
如2楼所说,这些电阻目的是使串联的两个电容上电压趋于相等,即均压。

网友:
电阻体积多大的,电阻功率多少的??

网友:
均压电阻,平衡电阻

电容直流漏电应该是mA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