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互补多谐振荡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
如图。

网友:
NPN管Q1和PNP管Q2,必定同时导通,同时关断。

上电后,电阻R1中通过电流,但电容C1未充电,两端电压接近于零,所以Q1不能导通,Q2也不能导通,扬声器S中电流很小。

随着C1充电,两端电压上升,通过C1的电流(充电电流)减小,Q1导通,Q2也导通,扬声器S两端电压接近电源电压,C1放电。

然后随着C1放电,Q1关断,整个电路重新开始。

网友: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Q1是共发射极放大,Q2也是共发射极放大。共发射极放大的输出(集电极)与输入(基极)反相,所以从Q1基极到Q2集电极经过两次反相,就是同相放大,而且增益非常高。从Q2输出到Q1基极,联接了电容C1,所以产生弛张振荡,频率由C1和R1决定。

网友A:
1.当扬声器S两端电压接近电源电压时,为什么C1放电?

2.据说R1的电阻不能太小,否则电路振不起来,如果将喇叭换成电阻R2,则R2不能太大,要求R1>>R2.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当扬声器S两端电压接近电源电压时,为什么C1放电?2.据说R1的电阻不能太小,否则电路振不起来,如果将喇 ...

【1.当扬声器S两端电压接近电源电压时,为什么C1放电?】

C1开始放电的时刻就是Q1Q2由关断状态翻转为导通状态的时刻。因为Q2饱和导通扬声器S两端电压才由接近于零升高到接近电源电压。在此时刻之前,C1已经由R1和S充电到两端电压超过0.7V(Q1发射结压降),所以S两端电压升高到接近电源电压后C1通过Q1发射结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当扬声器S两端电压接近电源电压时,为什么C1放电?2.据说R1的电阻不能太小,否则电路振不起来,如果将喇 ...

【2.据说R1的电阻不能太小,否则电路振不起来】

R1太小,不仅仅是振不起来的问题,而是Q1基极电流持续由R1供应,电源经由Q2发射结再经Q1集电极发射极到地,此电流可能大到使Q1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