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SPI驱动W5500网口

楼主:
我有一块STM32F303板子,用它驱动SPI接口W5500网口,硬件SPI.

现在TCP服务器,UDP都好了,就差TCP客户端了。以前用其他单片机写这个程序

服务器搞好了:
S0_Mode=TCP_SERVER;改成S0_Mode=TCP_CLIENT;就好了。

可是奇怪了,F303的板子就例外了,我发现可以拼通,读写寄存器也对,就是连不上。

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A:
STM32F303板可以拼通,读写寄存器也对,就是连不上,看起来不是连线问题了,还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F303板可以拼通,读写寄存器也对,就是连不上,看起来不是连线问题了,还能是什么问题

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有时候简直让你觉的没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