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点原子瑞芯微RV1126测评】打开摄像头,通过浏览器查看摄像头画面

楼主:
这几天重新验证研究了下,之前无法通过浏览器查看摄像头画面的原因是因为电脑和开发板不在同一网段下,今天把路由器拔了放电脑旁边,开发板通过网线直连到开发板上,笔记本电脑连接无线路由器,成功使用浏览器查看了摄像头的画面;

根据教程,主要使用一下指令:

ispserver &                        退出 QT 的 UI 界面, 开启 ISP 功能
startup_app_ipc -I 0 &       使用IMX335,接在CSI0接口上

RkLunch.sh                       开启远程访问

然后在浏览器上直接输入开发板网址,打开IPC网页,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直接查看摄像头的画面了,若黑屏肯定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
接了会摄像头后,主芯片很热,后续考虑增加个散热片

网友A:
看着玩起来了,摄像头有了,人脸识别的也能玩了吧

板子上还是他们的开机程序吗?

网友B:
摄像头画面延时和帧率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玩起来了,摄像头有了,人脸识别的也能玩了吧   板子上还是他们的开机程序吗?

还是他们的开机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画面延时和帧率怎么样?

拍的还是比较清晰,但是延时确实比较大,画面看着不连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拍的还是比较清晰,但是延时确实比较大,画面看着不连贯

那应该是CPU性能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CPU性能的问题

应该还是CPU性能不足,参加展会的时候使用AI算法的核心板,大部分都是用的RK3568,跑的安卓的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CPU性能不足,参加展会的时候使用AI算法的核心板,大部分都是用的RK3568,跑的安卓的系统

RK3568的AI性能确实比这个强不少呢。

网友D:
瑞芯微RV1126的主频是多大?跑摄像头还是很吃配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瑞芯微RV1126的主频是多大?跑摄像头还是很吃配置的

主频1.5GHZ,RV1126有4个32位的Cortex-A7内核 以及一个 32位的RISC-V MCU,属于多核异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K3568的AI性能确实比这个强不少呢。

现在在商用上,AI识别已经在广泛应用了,目前市面上也有很多做算法的公司,大部分都是使用的现成的算法,自己做算法的很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频1.5GHZ,RV1126有4个32位的Cortex-A7内核 以及一个 32位的RISC-V MCU,属于多核异构

这个开发板不错啊,一般也就1+1了,这个4个大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开发板不错啊,一般也就1+1了,这个4个大核

是的,是的,开发板很不错,就是我还欠缺太多知识,还没有完全玩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的,开发板很不错,就是我还欠缺太多知识,还没有完全玩起来

慢慢来,试用的过程就是一种学习过程,厂商也很希望有更多的新朋友去接触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慢慢来,试用的过程就是一种学习过程,厂商也很希望有更多的新朋友去接触它

工作越久,越感觉自己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