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种自带内阻的三极管,怎么算输出电流

楼主:
PDTA114ET的手册里只写了hFE最小30,并没写VBE,内置2个10K电阻,如下面这个图,(R3,R4是内置的),我想问RL的最大电流是怎么算的?

网友:
【如下面这个图,(R3,R4是内置的),我想问RL的最大电流是怎么算的?】

RL上最大电流与R3、R4是否内置无关,你就把R3、R4当成外置去计算即可。

网友A:
负载RL中电流显然与R3左端(附阻三极管的一个引脚)对地电位有关。当R3左端为5V时RL中电流为零。当R3左端电位由5V降低时RL中电流增大。R3左端接地时RL中电流近似为Q2基极电流的30倍,而Q2基极电流近似为5V/10千欧,准确一点是4.3V/10千欧。

网友:
3楼说当R3左端接地时RL中电流为4.3V/10千欧的30倍,那是指RL较小,三极管未进入饱和状态而言。如果RL数值较大,当R3左端接地时三极管将进入饱和,进入饱和后RL中电流为 (5V-0.1V)/RL。其中0.1V是三极管的饱和压降。

网友:
可以把电力电子这本书中,关于三级管的知识再仔细看一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B:
基极偏置电流等于三极管的BE极电压除以R3,那么一般认为普通三极管的PN结电压近似是0.7V,按这个计算,基极电流=(5V-0.7V)/10K,正常放大状态的RL电流=((5V-0.7V)/10K)*HEF。

网友C:
一般公式都是Imax = (Vcc - Vbe - Vce) / (R1 + RL) * hFE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负载RL中电流显然与R3左端(附阻三极管的一个引脚)对地电位有关。当R3左端为5V时RL中电流为零。当R3左端电 ...

“R3左端接地时RL中电流近似为Q2基极电流的30倍”,手册中,hFE最小是30,被没有写最大多少,这个是固定的吗?

“进入饱和后RL中电流为 (5V-0.1V)/RL。”,这个0.1V压降是哪个参数?手册中好像并没有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极偏置电流等于三极管的BE极电压除以R3,那么一般认为普通三极管的PN结电压近似是0.7V,按这个计算,基极 ...

hFE是固定值吗?还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公式都是Imax = (Vcc - Vbe - Vce) / (R1 + RL) * hFE

手册中并没写VBE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R3左端接地时RL中电流近似为Q2基极电流的30倍”,手册中,hFE最小是30,被没有写最大多少, ...

【手册中,hFE最小是30,被没有写最大多少,这个是固定的吗?】

手册中可能只写hFE最小值,也有些型号的三极管手册中给出一个范围。

这个参数对同一型号三极管不是固定的,同一型号各三极管也各不相同。只要符合手册规定的均认为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R3左端接地时RL中电流近似为Q2基极电流的30倍”,手册中,hFE最小是30,被没有写最大多少, ...

【这个0.1V压降是哪个参数?手册中好像并没有写】

这个0.1V,是小功率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的饱和压降。此处是估计值,手册中对此参数有可能写出,也可能不写,生产厂家自己规定。

网友:
平时我们讲的三极管,VBE就是手册上描述的输入电压,饱和压降就是手册上的VCEsat,你好好再回顾三极管基础知识 ,理解手册上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时,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比例关系就是HEF。

网友:
这叫偏置电阻,不是内阻,省得外部上拉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