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图的类型是什么类型的电源拓扑类型

楼主:
下面的是类型的电源拓扑?

网友A:
这不是开上管充电,开下管放电,逆变器型的降压电源。

网友:
感谢老师回复

想请教一下,LLC电路中工作频率是由那些参数计算的,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开上管充电,开下管放电,逆变器型的降压电源。

和逆变器型的降压电源一样吗

LLC 初级的正弦波电流是怎么产生的,能给讲讲吗

网友:
这不是典型的半桥谐振LLC电路么,只是另一个变压器原边电感没有画出来而已,基本原理就是利用lc谐振实现mos软开关提高了效率

网友:
我对开关电源拓扑一窍不通,也来参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