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第九帖 - 贪吃蛇1

楼主:
这次的总结准备做一个贪吃蛇的小游戏。需要用到屏幕和操作杆。现在已经实现了苹果的刷新、蛇的移动、吃果和死亡判断。还准备加上音乐和开始界面。

用Python写程序还是不熟练,经常出错误,尤其是设计面向对象的地方,这次也算是通过项目提高一下编程能力了。

from ssd1306 import SSD1306_I2C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2C
from utime import sleep
import framebuf
import random
import joystick

i2c = I2C(1)
oled = SSD1306_I2C(128,64,i2c)
oled.fill(0)
oled.show()
DOT_SIZE = 8
class Dot:
    '作为苹果和贪吃蛇的基类,绘制8*8的方格'
    def __init__(self,x=0,y=0):
        self.coordinate = [x,y]

    def get_x(self):
        return self.coordinate[0]

    def get_y(self):
        return self.coordinate[1]

    def equal(self,dot):
        if (self.coordinate[0] == dot.coordinate[0]) and (self.coordinate[1] == dot.coordinate[1]):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def copy(self,dot):
        self.coordinate[0] = dot.coordinate[0]
        self.coordinate[1] = dot.coordinate[1]

    def show(self):
        oled.rect(self.coordinate[0]*DOT_SIZE,self.coordinate[1]*DOT_SIZE,DOT_SIZE,DOT_SIZE,framebuf.MONO_HLSB)
        oled.show()

    def remove(self):
        oled.rect(self.coordinate[0]*DOT_SIZE,self.coordinate[1]*DOT_SIZE,DOT_SIZE,DOT_SIZE,0)
        oled.show()

    def move_dot(self,direct):
        if direct ==  'up':
            self.coordinate[1] += 1
        elif direct == 'down':
            self.coordinate[1] -= 1
        elif direct == 'left':
            self.coordinate[0] += 1
        elif direct == 'right':
            self.coordinate[0] -= 1
        else:
            pass

class Apple(Dot):
    def __init__(self):
        x = int(16*random.random())
        y = int(8*random.random())
        Dot.__init__(self,x,y)

    def get_location(self):
        return self.coordinate

    def fresh(self,snk):
        print('draw apple')
        for i in range(len(snk.body)):
            if self.coordinate == snk.body[i]:
                x = int(16*random.random())
                y = int(8*random.random())
                self.coordinate = [x,y]
        self.show()
        print('show apple',self.coordinate,' ',snk.body)

class Snake:
    def __init__(self):
        self.direct = 'up'
        b1 = Dot(0,1)
        b2 = Dot(0,0)
        self.body = list((b1,b2))

    def draw(self):
        for i in range(len(self.body)):
            self.body[i].show()

    def remove_snake(self):
        #for i in range(len(self.body)):
        self.body[-1].remove()

    def move_snake(self):
        length = len(self.body)
        for i in range(length-1):
            self.body[length-i-1].copy(self.body[length-i-2])
            #print(self.zuobiao[0],"  ",self.zuobiao[1])
        self.body[0].move_dot(self.direct)

    def check_snack_dead(self):
        x = self.body[0].get_x()
        y = self.body[0].get_y()
        if self.body[0].get_x() < 0 or self.body[0].get_y() < 0 or self.body[0].get_x() >= 16 or self.body[0].get_y() >= 8:
            raise Exception('snake dead')
        else:
            for i in range(len(self.body)-1):
                if self.body[0] == self.body[i+1]:
                    raise Exception('snake dead')

    def set_move_direct(self,direct):
        self.direct = direct

    def fresh_snake_location(self):
        self.remove_snake()
        self.move_snake()
        self.draw()

    def append_body(self):
        #new_body = list((self.body[-1][0],self.body[-1][1]))
        new_body = Dot()
        new_body.copy(self.body[-1])
        self.body.append(new_body)

    def eat_dot(self,dot):
        if dot.equal(self.body[0]):
            self.append_body()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apple = Apple()
snk = Snake()
snk.draw()
apple.fresh(snk)

while True:
    snk.fresh_snake_location()
    snk.check_snack_dead()
    if snk.eat_dot(apple):
        apple = Apple()
        apple.fresh(snk)
    for i in range(8):
        btn = joystick.read_btn()
        if btn != '':
            snk.set_move_direct(btn)
        sleep(0.05)

演示视频

网友:
还能这么玩,学习了,我一会也弄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
这些经典游戏还是很好实现的~

网友A:
贪吃蛇对屏幕分辨率要求是多大的?贪吃蛇跑的最快速度可以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贪吃蛇对屏幕分辨率要求是多大的?贪吃蛇跑的最快速度可以到多少?

我设计的蛇的身体是8*8的小方块,也可以换成4*4的,就是有点小。速度是0.8s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