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3V / 1.8V 电平转换电路的工作原理,附图

楼主:
请教一下3V /  1.8V 电平转换电路的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对于Q3,TXD_MZ为1时,Q3截止,RXD_CPU靠IO内部偏置为逻辑1。TXD_MZ为0时,Q3导通,RXD_CPU被拉低为逻辑0。

对于Q4,TXD_CPU为1时,Q4截止,RXD_MZ由R28偏置为逻辑1。TXD_CPU为0时,Q4导通,RXD_MZ被拉低为逻辑0。

网友:
带三极管的设计在电流放大方面具有更高的增益和更好的线性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Q3,TXD_MZ为1时,Q3截止,RXD_CPU靠IO内部偏置为逻辑1。TXD_MZ为0时,Q3导通,RXD_CPU被拉低为逻辑0。 ...

我觉得这里说的有道理

我就是凑字数的凑字数的凑字数的。

我就是凑字数的凑字数的凑字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Q3,TXD_MZ为1时,Q3截止,RXD_CPU靠IO内部偏置为逻辑1。TXD_MZ为0时,Q3导通,RXD_CPU被拉低为逻辑0。 ...

一楼分析的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