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创建任务 学习(2)记录遇到一个着实看不懂的代码

楼主:
任务创建中,首先要初始化,那做了哪些工作? 主要是这个函数_thread_init  具体实现分析下

记录遇到一个着实看不懂的代码(见第7)

1. 初始化链表

rt_list_init(&(thread->tlist));

这个链表有意思,用这个链表把一个个任务放在一个链表里面

struct rt_list_node
{
    struct rt_list_node *next;                          /**< point to next node. */
    struct rt_list_node *prev;                          /**< point to prev node. */
};

2.  把任务的入口函数,参数,地址和大小赋值给任务控制块

    thread->entry = (void *)entry;
    thread->parameter = parameter;

    /* stack init */
    thread->stack_addr = stack_start;
    thread->stack_size = stack_size;

    /* init thread stack */
    rt_memset(thread->stack_addr, '#', thread->stack_size);

3. 任务栈指针的处理,待研究

    thread->sp = (void *)rt_hw_stack_init(thread->entry, thread->parameter,
                                          (rt_uint8_t *)((char *)thread->stack_addr + thread->stack_size - sizeof(rt_ubase_t)),
                                          (void *)_thread_exit);

4. 任务优先级

    thread->init_priority    = priority;
    thread->current_priority = priority;

    thread->number_mask = 0;

5. 任务的tick,这个什么用途?tick is the time slice if there are same priority thread,如果有相同优先级

    thread->init_tick      = tick;
    thread->remaining_tick = tick;

6. 初始化定时器,这个定时器有啥用途呢?

    rt_timer_init(&(thread->thread_timer),
                  thread->name,
                  _thread_timeout,
                  thread,
                  0,
                  RT_TIMER_FLAG_ONE_SHOT);

7.  RT_OBJECT_HOOK_CALL(rt_thread_inited_hook, (thread));  是什么意思?初始化钩子函数

根据以下代码

static void (*rt_thread_inited_hook) (rt_thread_t thread);

#define RT_OBJECT_HOOK_CALL(func, argv)         __on_##func argv

组合成  __on_rt_thread_inited_hook(thread),初始化钩子函数

果然,之后找到原文

#ifndef __on_rt_thread_inited_hook
    #define __on_rt_thread_inited_hook(thread)      __ON_HOOK_ARGS(rt_thread_inited_hook, (thread))
#endif

往下继续找宏定义

define __ON_HOOK_ARGS(__hook, argv)        do {if ((__hook) != RT_NULL) __hook argv; } while (0)

怎么感觉绕了一大圈,绕不懂了,搞这么复杂干啥,我就很不懂啊,按照我的理解,直接写成下面的不好吗

#define RT_OBJECT_HOOK_CALL(func, argv)         do {if ((func) != RT_NULL) func argv; } while (0)

网友A:
封装这么多层,应该是为了让代码更好移植且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这么多层,应该是为了让代码更好移植且更安全。

这么解释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