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RV1126-编译源码以及修改串口波特率

楼主:
正点原子RV1126-编译源码以及修改串口波特率

准备开发环境

以下部分内容根据正点原子《ATK-DLRV1126 系统开发手册 V1.3》P48

换源

打开终端(可以右键打开也可以Ctrl+Alt+T)

  1. sudo gedit/etc/apt/sources.list

删除文件中内容,替换成如下:

# 默认注释了源码镜像以提高 apt update 速度,如有需要可自行取消注释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ports/ jamm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 deb-src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ports/ jamm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ports/ jammy-update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 deb-src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ports/ jammy-update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ports/ jammy-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 deb-src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ports/ jammy-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ports/ jammy-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 deb-src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ports/ jammy-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 预发布软件源,不建议启用
#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ports/ jammy-proposed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 deb-src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ports/ jammy-proposed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1. sudo apt update && sudo apt upgrade

输入密码后敲入回车会开始更新,耐心等待。

出现确认段,点击键盘y键再回车。

出现done字眼就说明更新成功了

安装依赖

复制对应代码后进入终端,可以使用右键粘贴也可以使用Ctrl+Shift+V的方式粘贴(复制 Ctrl+Shift+C)

  1. sudo apt-get install device-tree-compiler git-core u-boot-tools mtools parted libudev-dev libusb-1.0-0-dev autoconf autotools-dev libsigsegv2 m4 intltool libdrm-dev curl sed make binutils build-essential gcc g++ bash patch gzip gawk bzip2 perl tar cpio python unzip rsync file bc wget libncurses5 libglib2.0-devlibgtk2.0-dev libglade2-dev cvs git mercurial openssh-client subversionasciidoc w3m dblatex graphviz libc6:i386 libssl-dev expect fakeroot cmakeflex bison liblz4-tool libtool keychain net-tools adb lib32gcc-7-dev g++-7libstdc++-7-dev libncurses5-dev libncursesw5-dev openssh-server

需要输入y并回车确认继续

出现done,安装完成

使用ftp

根据正点原子《ATK-DLRV1126 系统开发手册 V1.3》P51进行操作,可以实现Windows和Ubuntu的文件互传

安装交叉编译器

编译SDK

SDK包组成

文件夹 介绍
app 存放上层应用程序的目录
buildroot SDK 包使用的文件系统为 buildroot
build.sh 编译用的脚本,使用方法后面会教。
device/rockchip 存放每个平台的一些编译和打包固件的脚步和预备文件。
docs 存放 RK 开发指导文件、平台支持列表、工具使用文档、Linux 开发指南等。
envsetup.sh 要修改文件系统时候要设置的环境脚本。
external 存放相关的库,包括音频,视频等。
kernel kernel 源码。
makefile 整个 SDK 包编译的 Makefile。
mkfirmware.sh 固件打包使用的脚本,默认在当前路径下的 rockdev 目录。
prebuilts 存放交叉编译工具链。
rkbin 存放固件和工具。
rkflash.sh linux 下的系统烧录脚本。
tools 存放固件和工具的目录。
u-boot U-boot 源码目录。
rockdev 存放编译输出固件的目录(整个 SDK 包编译完成后就会创建)。

SDK板级文件

将正点原子提供的SDK文件通过FTP发送到对应文件夹中,进行解压。
将打包的sdk文件解压。

乱码了改个名字吧

  1. mv 0(tab补全) sdk

进入sdk目录进行解压,文件夹很大有5个G多,所以在参数中添加 -v 显示以下进度。

  1. cd sdk
  2. tar -axvf a(tab补全)

在解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虚拟机卡死了。。。。(CPU占用100%)

内存占用也挺高

这时候可以挂起虚拟机,再打开。

补全文件

创建文件夹

  1. mkdir buildroot/dl/ -p

在该目录找到对应文件复制到dl文件夹下

  1. 开发板光盘 A-基础资料→01、程序源码→02、buildroot 下载源码包→bl.tar.gz

修改配置文件(非必要)

为了用上波特率为115200,这里进行波特率修改
涉及的配置文件 device/rockchip/rv1126_rv1109/BoardConfig-alientek-rv1126.mk
rkbin/RKBOOT/RV1126MINIALL.ini
需要修改的文件有

./rkbin/bin/rv11/rv1126_ddr_924MHz_v1.08.bin
./rkbin/tools/ddrbin_tool_user_guide.txt
./rkbin/tools/ddrbin_param.txt
./kernel/arch/arm/boot/dts/rv1126.dtsi
./boot/configs/alientek_rv1126_defconfig
./u-boot/arch/arm/dts/rv1126.dtsi
./buildroot/configs/rockchip/rv1126_rv1109_arm.config

修改DDR初始化和SPL初始化波特率

需要修改/rkbin/tools/ddrbin_param.txt中将下方划线位置参数修改为115200

rkbin/RKBOOT/RV1126MINIALL.ini文件中得知用到的是rv1126_ddr_924MHz_v1.08.bin这个文件,所以需要重新生成bin文件。在如下目录执行如下操作($后为执行命令)。

  1. huerli@ubuntu:~/RV1126/sdk_1_3/rkbin/tools$ ./ddrbin_tool ddrbin_param.txt ../bin/rv11/rv1126_ddr_924MHz_v1.08.bin

执行后出现修改成功。

修改buildroot部分

buildroot/configs/rockchip/rv1126_rv1109_arm.config,找到1500000参数,改为115200.

修改uboot部分参数

把u-boot/configs/rv1126_defconfig中的CONFIG_BAUDRATE,由1500000改为115200

把u-boot/arch/arm/dts/rv1126.dtsi中的fiq_debugger,串口参数部分的1500000改为115200

修改linux部分

找到linux/arch/arm/boot/dts/rv1126.dtsi文件中的 fiq_debugger 串口参数,修改1500000为115200

编译

进行编译前先更新一下环境:

  1. huerli@ubuntu:~/RV1126/sdk_1_3$ source envsetup.sh

选择1并回车

编译时间持续很长。编译完成如下

产物文件

将编译的产物拷贝到windows下进行烧录
其实只需要将loader、uboot、kernel文件进行替换即可

再次上电!

配置MobaXterm

打开电源
可以在终端看到打印信息以及正常

ls也可以正常查看命令

最后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给虚拟机分配的(8核+16G+400GB)也会在拷贝的时候卡死,但是还是完成了。接下来就看看这块板子在视觉方面的表现了。我会采用网络摄像头以及网络查看图像的方式进行(我不会说是因为正点原子摄像头和屏幕太贵了)。

网友:
虚拟机分配的(8核+16G+400GB)也会在拷贝的时候卡死,这个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