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任务2:点亮LED

楼主:
实验一

第一个实验就是点亮LED,先从原理图看得出来是在GPIO25管脚控制板上的LED灯,而且GPIO25输出1可以点亮,输出0则为关闭LED。

因此,写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用了延时500ms做为亮和灭的等待。

代码比较简单,我就不说了,直接上代码吧。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led = Pin("LED",Pin.OUT)
while 1:
 led.value(1)
 time.sleep_ms(500)
 led.value(0)
 time.sleep_ms(500)

网友:
led并不是GPIO25,根据手册,PI PICO的LED才是GPIO25,而PI PICO W是通过WIFI芯片(CYW43439)外扩的IO口WL_GPIO0,因为PI PICO W已经对板载LED底层进行了封装,只需要调用“LED”这个对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