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评测总结

楼主:
  1. N32WB03x系列蓝牙芯片 产品简介
  2. N32WB031 API函数使用说明
  3.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资源的下载
  4.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创建MDK模版
  5.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GPIO之按键与LED灯
  6.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串口+LOG分级打印
  7.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OLED驱动
  8.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驱动HS3003
  9.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SPI驱动墨水屏
  10.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点用 PA4后下载不程序
  11.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解决SWDCLK、SWDIO配置为普通IO后不能下载固件
  12.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墨水屏温湿度计
  13. 【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蓝牙控制LED灯

感谢国民技术、EEWORLD论坛,给予了我这次国民技术N32WB031蓝牙开发板的评测机会。经过一个多月的使用,国民技术N32wb031这块开发板给我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在这里做一下评测总结。

1、开发板的做工非常好,主要在以下三点:

一是,所有IO都有引出来,每个IO都有两个插针,这个在I2C接线,还有就是用示波器或者是逻辑分析仪来监控或者数据采集时带来很大方便;

二是,开发板与DAP-LINK之间有跳线,这方便在做功耗评测时,可以把DAP与核心板隔离开来。

三是,在按键设计上,非常人性化,按键做了硬件防抖设计,个头也很大,按起来体验感良好。

2、开发板提供了非常详细的开发板文档,在数据手册、用户文档、示例程序都打包在官方的ftp网站上,下载速度非常快。

3、所有的开发板文档都有中英文文档,这对于国内有些英文阅读障碍的人来说非常好。

4、我在学习了官方的示例文档后,对开发板的GPIO、I2C、SPI、UART进行了学习使用,并展示了如何驱动OLED、墨水屏、温湿度传感器以及蓝牙与手机APP进行互动等方法与心得。

5、国民技术的技术支持是非常好的,我在遇到了SWD配置为普通IO后,不能下载程序,官方技术给予了远程技术支待,并给出了解决方案。

6、建议:

1、在SWD这个调试接口,最后在用户手册以及示例上,【应当给予重要提示】注明如果配置为普通IO会造成下载出问题。以及在如何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出现问题后如何解决等。

2、板载的LED灯最好也有跳线,这样在评估功耗上面会更加方便。

总之,这次N32WB031的试用活动我学习到了很多知识,要感谢国民技术、EEWORLD论坛提供了难得学习机会。当然因为最近比较忙,还缺了一个IAP的没有做完测评,有时间时会补上这个作业。

网友A:
SWD配置为普通IO后,不能下载程序,只能通过串口给刷回去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WD配置为普通IO后,不能下载程序,只能通过串口给刷回去了吧

不是的,要用jlink来刷,挺靠手速的。反正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要用jlink来刷,挺靠手速的。反正比较麻烦!

复位之后赶紧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之后赶紧点?

对呀,就是考验手速与下载配合的时候了,手都起泡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呀,就是考验手速与下载配合的时候了,手都起泡泡。

这种太不可靠了,应该提供另外一种下载方式,一般都是不从Flash启动,通过ISP去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太不可靠了,应该提供另外一种下载方式,一般都是不从Flash启动,通过ISP去刷

这个方法没有试过,好象它没有boot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