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压输出LDO替代型号推荐

楼主:
封装SOT223,引脚分布如上图,这是一个凌特的负压LDO,固定输出-5V,我是-9V输入的,现在这个料一片要66元!!!!

请坛友们帮忙推荐同封装的型号,输出-5V的LDO,不分国产进口

网友:
凌特的芯片贵,

TI的TPS72301也便宜不了多少

网友A:
TOREX(特瑞仕)
型号: XC6902N331PR-G
封装: SOT-89-3

网友B:
压差那么大,干嘛非得用LDO?直接7905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REX(特瑞仕) 型号: XC6902N331PR-G 封装: SOT-89-3

第一版的时候买了5片,当时也没问,这次领导说价格这么高。板子都偷了接近2000,只能原封装PtoP替换。原来计划10,现在买5片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压差那么大,干嘛非得用LDO?直接7905即可。

7805除了压差这个问题外,记忆中输出的电压质量不是很好,初始电压精度似乎也不怎么样,我去查查,以后还是多考虑这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7805除了压差这个问题外,记忆中输出的电压质量不是很好,初始电压精度似乎也不怎么样,我去查查,以后还 ...

注意,是7905!至于你说的“电压质量不是很好”,这么说吧,不会比LDO差。价格方面,7905几毛钱,甚至可以不到五毛。

网友:
这个是个正输出的,需要负的,感谢各位了,我还是买了原来的,用量不大。

网友:
还没用过负压电路呢,这个一般是不是给运放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