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信号选通芯片

楼主:
有两路信号分别是5MHZ 和 10MHZ 的方波信号 ,想找个选通输出芯片,请问大家有好的推荐吗?

网友A:
楼主未说明这两路信号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数字信号的话,有专门的多路选通芯片。模拟信号的话,可以用模拟开关。前一种数字信号,也可以用模拟开关选通。但数字多路选通芯片比模拟开关便宜。

网友B:
ADG731 是一款高带宽选通开关,适用于频率高达 60 MHz 的信号选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未说明这两路信号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数字信号的话,有专门的多路选通芯片。模拟信号的话,可以用 ...

数字信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G731 是一款高带宽选通开关,适用于频率高达 60 MHz 的信号选通。

这个太贵了。而且频率用不了那么高

网友:
数字信号,74HC系列有八选一的74HC151、74HC251,双四选一的74HC153/74HC253,四二选一的74HC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