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有没有支持XP系统d的microPython esp8266 IDE

楼主:
新人求助,有没有支持XP系统d的microPython esp8266 IDE

网友:
XP系统的软件现在应该少的不行了吧。

网友:
为啥要固步自封?不肯放手?勇敢的换系统。

网友:
xp系统还能干microPython 这样的活?

关公战秦琼

网友:
目前较为流行的 MicroPython IDE 包括 Thonny 和 PyCharm 等

网友:
其实不用专门IDE,用记事本就行。

网友:
建议你升级到WIN7 。

网友:
转linux吧 xp 很多新东西没做适配啊~

网友:
XP系统的倔强——python3.4+PyCharm+numpy、networkx等的安装 (taodudu.cc)
这一套装下来,你就可以安装mpremote搭配一起使用了。
当然xp系统里搞个虚拟机也行,但考虑到你非要用xp系统也就大概率性能捉襟见肘,不一定可行。

最推荐的方式就是换个能装win10的电脑,或者想办法给现在这台换成Linux桌面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