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指令,在跟后台服务器发起建立SOCKET链接请求时,如何同时发送注册包(比如IMEI)

楼主:
请问   AT指令,在跟后台服务器发起建立SOCKET链接请求时,如何同时发送注册包(比如IMEI)

网友A:
使用AT+CGATT指令查询GPRS附着状态,如果返回值为0则表示未附着,在这种情况下要使用AT+CGATT=1指令进行附着。

2.使用AT+CIPMODE=0指令,设置TCP/IP透传模式为非透传模式。

3.使用AT+CSTT指令设置APN接入点。

4.使用AT+CIICR指令建立GPRS网络连接。

5.使用AT+CIFSR指令查询本地IP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AT+CGATT指令查询GPRS附着状态,如果返回值为0则表示未附着,在这种情况下要使用AT+CGATT=1指令进行附 ...

请问与后台SOCKET接入服务器 建立链接的 AT指令是哪个?建立SOCKET链接时,注册信息的如何一块附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