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开发板】第十篇 MPU测试

楼主:
一 MPU介绍

MPU,即内存保护单元,可以设置不同存储区域的存储器访问特性(如只支持特权访问或全访问)和存储器属性(如可缓存、可缓冲、可共享),对存储器(主要是内存和外设)提供保护,从而提高系统可靠性:

阻止用户应用程序破坏操作系统使用的数据

阻止一个任务访问其他任务的数据区,从而隔离任务

可以把关键数据区域设置为只读,从根本上解决被破坏的可能

检测意外的存储访问,如堆栈溢出,数组越界等

将SRAM或者RAM空间定义为不可执行(用不执行,XN),防止代码注入攻击。

注意,MPU不仅可以保护内存区域(SRAM区),还可以保护外设区(比如FMC)。我们可以通过MPU设置存储器的访问权限,当存储器访问和MPU定义的访问权限相冲突的时候,则访问会被阻止,并且触发一次错误异常(一般是MemManage异常)。然后,在异常处理的时候,就可以确定系统是否应该复位或者执行其他操作。

STM32H5的MPU手册里的介绍

Cortex-m33的MPU寄存器列表

二 MPU配置

STM32H5的MPU配置

配置成portMPU_REGION_PRIVILEGED_READ_ONLY模式

保护的地址是ARRAY_ADDRESS_START开始即0x20002000UL的MPU_REGION_NUMBER3

  HAL_MPU_Disable();

  /* Define cacheable memory via MPU */

  MPU_AttributesInit.Number             = ARRAY_ATTRIBUTE_NUMBER;

  MPU_AttributesInit.Attributes         = MPU_NOT_CACHEABLE;

  HAL_MPU_ConfigMemoryAttributes(&MPU_AttributesInit);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ARRAY_ADDRESS_START;

  MPU_InitStruct.LimitAddress = ARRAY_ADDRESS_START + ARRAY_SIZE - 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portMPU_REGION_PRIVILEGED_READ_ONLY;

  MPU_InitStruct.AttributesIndex = ARRAY_ATTRIBUTE_NUMBER;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ARRAY_REGION_NUMBER;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 MPU (any access not covered by any enabled region will cause a fault)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那现在我们开始操作这个0x20002000UL地址的RAM空间

首先attribute一个数组到这个地址

uint8_t mpudata[128]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0002000")));

三 测试

第一个测试:

如果不对这个数组进行操作,

程序运行到while(1)里面 LED1一直闪烁

测试二:

然后对这个数据进行操作,随便赋值

发现进入到NMI中断,LED3开始亮了

网友:
MPU不仅可以保护内存区域(SRAM区),还可以保护外设区(比如FMC)这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