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带触摸)】+ 串口测试与标准输入输出重定向

楼主:
前言

前面进行了开发环境的搭建,现在进行串口的测试及串口代码的分析,实现串口的printf之后可以方便后面的调试。

过程

参考https://bbs.elecfans.com/jishu_2363768_1_1.html搭建HelloWorld工程。

注意

cycfg_system.c中注释掉//#define CY_CFG_SYSCLK_WCO_ENABLED 1

如下代码可以看到串口使用的P02 P03

    result = cy_retarget_io_init(CYBSP_DEBUG_UART_TX, CYBSP_DEBUG_UART_RX,

                                 CY_RETARGET_IO_BAUDRATE);

对应原理图

硬件接线如下

下载运行按回车可以看到串口打印,

串口相关代码分析

初始化

    result = cy_retarget_io_init(CYBSP_DEBUG_UART_TX, CYBSP_DEBUG_UART_RX,

                                 CY_RETARGET_IO_BAUDRATE);

cyhal_uart_init->_cyhal_uart_setup_resources->_CYHAL_SCB_CHECK_AFFILIATION

输入输出重定向

/mtb_shared/retarget-io/release-v1.3.0/cy_retarget_io.c

_write->cy_retarget_io_putchar实现发送

_read->cy_retarget_io_getchar实现接收

总结

Demo代码实现了串口重定向可以直接使用printf等,进行了输入输出测试,测试OK方便后面使用串口打印调试。

网友:
串口代码分析非常清晰!

网友A:
我按默认安装,安装完后,提示不是安装在默认目录,然后就是用不了。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B:
cycfg_system.c中注释掉//#define CY_CFG_SYSCLK_WCO_ENABLED 1

请教楼主,怎么知道这个需要注释地,为什么要注释。这个实验我确实做了,就是如果不注释确实死机

网友B:
是不是楼主看了,https://bbs.elecfans.com/jishu_2363768_1_1.html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ycfg_system.c中注释掉//#define CY_CFG_SYSCLK_WCO_ENABLED 1 请教楼主,怎么知道这个需要注释地, ...

可以看原理图,硬件没中WC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楼主看了,https://bbs.elecfans.com/jishu_2363768_1_1.html知道的

那边的文章就是本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边的文章就是本人

谢谢大佬,我正在将uart输出到DAP UART上面,目前遇到了死机问题正在积极解决,能否给点提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我正在将uart输出到DAP UART上面,目前遇到了死机问题正在积极解决,能否给点提示

可以描述下现象和相关代码,可以一起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描述下现象和相关代码,可以一起看看

我只是将硬件的引脚定义修改了一下,程序就死机了。所以怀疑可能是pin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将硬件的引脚定义修改了一下,程序就死机了。所以怀疑可能是pin冲突     &nb ...

好的我晚点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按默认安装,安装完后,提示不是安装在默认目录,然后就是用不了。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参考下这个【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带触摸)】+ ModusToolbox离线方式开发环境搭建 - ARM技术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要设置两个环境变量。

他这个开发环境不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将硬件的引脚定义修改了一下,程序就死机了。所以怀疑可能是pin冲突     &nb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4744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这个【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带触摸)】+ ModusToolbox离线方式开发环境搭建 - ARM技术 - 电子 ...

我就是想学习一下串口的开启与关闭,串口开启后休眠功耗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