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龙科技Zynq-7020开发板-安装petalinux 环境

楼主:
     创龙科技Zynq-7020开发板是龙科技TLZ7x-EasyEVM是一款于Xilinx Zynq-7000系列XC7Z010/XC7Z020高性能低功耗处理器设计的异构多核SoC开发板,开发板接口资源丰富,引出千兆网口、双路CAMERA、USB、Micro SD、CAN、UART等接口,可通过TL-MultiEthP模块拓展双路千兆网口、多路串口,同时支持LCD显示拓展及Ot图形界面开发,方便用户快速进行产品方案评估与技术预研。其经过专业的PCB Layout和高低温测试验证,高性能低功耗设计,接口资源丰富,满足各种工业应用环境,以其出色的视频编解码能力,广泛应用于通信探测、目标追踪、运动控制、测试测量等领域。

创龙为我们提供了一共三张DVD光盘的开发板相关资料,第一张光盘的内容主要包含,芯片手册,例程Demo,相关工具,以及ZYNQ芯片相关的参考文档,底板原理图、PCB设计和创龙提供的针对板卡的使用手册,第二张光盘和第三张光盘主要包含创龙所提供的SDK(软件开发包),通过SDK我们可以快速搭建板卡的使用、开发的环境,方便快速导入开发流程。下面我们开始安装petalinux 环境。

开发环境的架设分以下几步来操作:

一 VMware虚拟机安装

虚拟机有多种,这里选择的是VMware。Linux的发行版也有多种,这里选择的是Ubuntu。可以去VMware和Ubuntu的官网下载。

虚拟机安装包下载完毕之后,将它安装到电脑里。这个安装过程很简单,一路下一步就好了。

虚拟机硬件配置

在正式安装虚拟机之前,要先配置一下电脑,比如给它分配多大内存,CPU几核的,网络类型是怎样的,等等,就跟我们攒机一样。

二 安装官网提供的Ubuntu镜像

下载地址:[EASY_EAI_nano相关下载] 百度网盘 提取码:5ttf

    1. 虚拟机安装完毕之后,界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图中红圈图标,开始创建一个新的虚拟机;

    1.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自定义,然后点击下一步:

    1. 在 「虚拟机硬件兼容性」 里选择默认的即可,直接下一步:

    1. 在 「安装客户机操作系统」 里选择 「稍后安装操作系统」 ,然后点击下一步:

    1. 依然选择默认的,直接下一步:

    1. 在这一步 「命名虚拟机」 里,给自己的虚拟机命个名称,比如Ubuntu_LX,再选择要安装的位置。虚拟机所产生的文件特别大,所以选择位置所在的磁盘最好剩余空间大一些。

    1. 虚拟机处理器数量及内核都选择2,对于开发来说够用了。即使不够用的话,这个参数也是可以修改的。

    1. 虚拟机内存选择2048M,也就是2G,最好选择1G,2G,4G,8G,不要选择3G这样的。这个参数后期也可以修改。

    1. 后面这几步都可以直接「下一步即可」 ,磁盘空间20G不够的话可以选择40G,这个是动态的,也就是不是一下子就占用了你磁盘40G,而是用多少占多少。

· 10 上面几步完成之后,虚拟机长这个样:

点击创建新虚拟机

选择稍后安装操作系统,再点下一步

然后注意这两个地方,选择操作系统和版本如下,再点下一步

自己定一个系统存储位置,再下一步

最大磁盘大小按需修改,选择存储为单个文件,再下一步

点击自定义硬件

选择使用ISO映像文件,浏览选中刚开始下载的Ubuntu系统,然后点右下角的关闭,再点完成

选中,点击播放虚拟机

点击“播放虚拟机”后,即可进入Ubuntu虚拟机。登录密码为“123456”。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搭建PetaLinux 的开发环境实际操作如下:

1、 安装依赖:

安装安装 g++编译器: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sudo apt-get install g++

安装依赖库:(PS:不用在乎具体是什么,这一堆就是SDK运行所需要的工具和软件,如果有兴趣仔细研究也可以自己一个一个自行bing)

sudo apt-get install xvfb chrpath socat autoconf libtool texinfo zlib1g-dev

build-essential libsdl1.2-dev libglib2.0-dev libssl-dev gawk git gcc-multilib openssl zlib1g

libncurses5-dev zlib1g:i386

如果缺少依赖库,在安装 PetaLinux 的过程中会报如下的错误,如果安装中还会提示缺少某些库,可以使用"sudo apt-get install"指令来安装缺少的这些库。

2、 将光盘中的Petalinx 文件拷贝到Ubuntu中,并解压。

如果没有解压软件可以在ubuntu中安装unrar,命令如下:apt-get install unrar

执行如下命令进行petalinux的安装

./petalinux-v2017.4-final-installer.run

出现“Press Enter to display the license agreements”提示后按回车键,系统会用 vi 打开一个 license 的说明。按 q 退出,然后输入 y,重复操作,一共输入三个 y。

这样petalinux就安装完毕。可以删除安装包以释放存储空间。命令:

rm petalinux-v2017.4-final-installer.run

3、 设置一下环境变量完成交叉编译工具链的配置。命令如下:

source/home/tronlong/Zynq/PetaLinux/settings.sh

另外可能会出现警告,截图如下:

这种情况是因为Ubuntu默认使用的dash,但是petalinux需要使用bash,这样情况就执行下面的命令来切换Shell:

sudo dpkg-reconfigure bash

OK,至此我们的petalinux 环境已经安装完成。

下面各位朋友就可以编译自己的代码来开发创龙科技Zynq-7020开发板了,祝玩的愉快!!

网友:
这个[EASY_EAI_nano相关下载和虚拟机的安装估计占时间比较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