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漏源之间串接阻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
 请教一下论坛的各位前辈,

图中的R94和C41串接在MOS管源漏之间有什么作用?

网友:
在这个电路中,没多大用,仅仅是使MOS管导通关断“缓和‘一些,不是非常快地在两个状态之间转换。

网友:
实际上,R97/R98和C42这三个元件,已经起到了使MOS管导通关断“缓和”一些的作用,而且其作用远比R94和C41为强。

网友:
感觉没有用

网友:
R94和C41串接在MOS管源漏之间,这种整法应该与后面接的负载有关,电感性负载的多

一般的负载没必要整电阻电容串后并在源漏

网友:
常见的电路补偿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MOS管的高频性能

网友:
一般在大功率场合都会有这样的设计,主要就是防止MOS管在导通和关断时DS间压差的快速变化产生的浪涌,还有就是抑制MOS管栅极回路可能感应到的外部空间电磁干扰使MOS管误导通的能力

网友A:
想问一下 Q63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 Q63起什么作用呢

Q63在通过MOS管电流达到一定程度时,限制通过MOS管的电流不再继续增长,可以说是限流作用。

网友:
限流的作用,感觉有点多余

不知道24V的out是接的什么负载

网友:
同样的疑惑,学习学习,也看看各位高手的意见.

网友:
确实 感觉没有用

网友:
减小开关过程中 D 和 S 之间的电压或电流峰值,保护 MOSFET 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