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A102芯片资料

楼主:
10芯积分

手头有块国外设备板卡,是一块多通道接收信号调理板,其中有块芯片丝印“VCA102”,如下图所示,

但是网上找了一下没看到相关资料,不知道哪位大神有这款芯片的相关资料,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可能是重新打标的芯片,上面那2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有可能通过上面那2类芯片推出你问的芯片是什么类型或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重新打标的芯片,上面那2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有可能通过上面那2类芯片推出你问的芯片是什么类型 ...

怀疑是一片4运放,只是具体参数不太清楚

网友:
滤波器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