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6. ADC应用及采样结果不稳定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楼主细致!电源纹波可能影响精度   测量的时候可以采用 先滤除最高和最低,然后多次平均的方法。数据会好看些。

网友A:
细致入微,查看一下AD输入阻抗,如果太大或太小都会影响测量精度的

gitee/casy

网友B:
用ADC直接测量GND或者电源看一下结果。

ADC输入导到尽量短一些,有条件的话并联一个电容。

如果还不行就换一个AD输入通道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致入微,查看一下AD输入阻抗,如果太大或太小都会影响测量精度的

这个不是精度的问题,是采样结果不稳定,存在较大波动,同一个传感器用其他单片机测试就会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ADC直接测量GND或者电源看一下结果。 ADC输入导到尽量短一些,有条件的话并联一个电容。 如果还不 ...

我已经试过了,帖子最后的结果就测试连接VDD和GND的测试,也是一样的存在波动,不稳定。换了通道测试也是一样的结果。后边找个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