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电路

楼主:
请教以下电路 ,能通过控制大C2电容的充放电 来 控制A的电压是否为 VCC2吗 ?也就是通过电容C2充放电来控制MOS管导通关断

首先VCC2有电,然后想要实现VCC1给电时能够将VCC2拉低一段时间,A点电压输出低电平,然后再恢复正常VCC2电压,在VCC1电源撤销后,电容通过R2,R3放电 ,保证下次VCC1上电时还能将VCC2电源再次拉低一下,相当于想要实现A点电压的一个复位,请教一下这样应用可以吗

电容C2上电瞬间处于短路? 然后MOS 管G极电压为VCC1 电压通过R1和R2的分压值? 使得MOS管导通,是这个原理吗 这个时间该怎么把握呢

网友:
要想【VCC1给电时能够将VCC2拉低一段时间,A点电压输出低电平,然后再恢复正常VCC2电压,在VCC1电源撤销后,电容通过R2,R3放电 ,保证下次VCC1上电时还能将VCC2电源再次拉低一下】,可以利用C2、R1、R2、R3实现。

网友:
【电容C2上电瞬间处于短路? 然后MOS 管G极电压为VCC1 电压通过R1和R2的分压值? 使得MOS管导通,是这个原理吗】

是这个原理。但不仅是VCC1电压通过R1、R2分压,注意R3是通过C2与R2并联的。此外电容C1也与R3并联。这个C1应该可以去掉(开路)。

图中还有个符号,类似于TL431这种器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个时间该怎么把握呢】

这个时间(指MOS管导通到关断这段时间),由电容C2、电阻R1、R2、R3数值,VCC1数值,MOS管门极开启电压决定。另外,VCC1电源【撤销】时间应该足够长,否则C2放电未放完,下次VCC1上电时会使MOS管导通时间缩短。

网友:
此电路由于元件数值的分散性,MOS管开启电压的分散性,使得MOS管导通时间不很准确。

网友:
一般来说,时间常数应为R2 x C2和(R2 + R3)x C2。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节和测试

网友:
设计思路从一开始就不对!

Vcc2既然是电源,那就决不能串电阻,否则带载能力会因此大降,而对电源采用旁路拉低法也不可取。正确的思路应该是使用串接在Vcc2回路里的电子开关(用MOS管实现)控制Vcc2的通断,如果需要泄放Vcc2回路里的电容储电之类,此时再加旁路MOS开关。

网友:
如果A点只是个逻辑节点,并非能源供给通路,那么楼主帖的描述就是错的,同样思路很离谱。对于一个通过上拉电阻偏置的逻辑节点,如果需要在Vcc1上电时拉低,那么简单通过单稳态触发电路实现就是,甚至可用上电复位芯片之类简单实现(如果时间满足的话)。

网友:
楼主还是先把具体的应用需求说清楚吧,该配图的配图。

网友:
应该要按照50%占空比的脉冲开关MOS 才可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