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BLDC电机驱动板STEVAL-SPIN3202测评之MC Workbench与电机监视器

楼主:
  上一篇中提到电机分析仪Motor Profiler不支持STEVAL-APIN3202评估板,使用的MC WorkBench版本是6.1.1,CubeMX版本是6.7.0,使用New Project新建工程,配置电机相关参数后,生成CubeMX工程,结果有报错信息:

  然后换电脑安装SDK工具,还是报一样的错误,折腾了一两个星期,网上搜索资料也未发现有价值的信息,有关这块评估板的资料相当少,今天再次折腾的时候忽然想到,这块板几年前就出来了,会不会跟开发工具版本有关系? 想到就做,卸载最新版本6.1.1,去官网下载了一个5.4.8版本,顺利安装,双击运行后界面显示:

  果然跟最新版本不一样,左上角有了菜单栏,不过例程里依然没有这块评估板。

  点击“New Project”,进入如下界面:

  板子类型选择“Inverter”后,这块评估板终于出现啦!其它配置项分别选择单电机、50V以下的低压电机,最后点击“OK”按钮,进入主界面:

  点击上图中的颜色方块,配置电机相关参数。

  电流采样,选择单电阻方式:

  电机配置,测试选用5对极电机,所以电机极对数改为5。

  电机带霍尔传感器,霍尔传感器部分配置如下:

  过流保护配置:

  速度检测配置:

  IO配置,注意待会使用串口和评估板通讯,串口参数就在这里配置。

  主要参数配置完成后,点击菜单栏的“Project Generation”:

  编译工具链选择Keil5,点击“GENERATE”按钮,稍候,还是会报前面同样的错误:

  难道CubeMX版本也有关系?那就装一个低一点的版本,官网下载了5.6.1版本的CubeMX,安装完成后,再次“GENERATE”,果然不报同样的错误了,不过此时会报几条警告信息,暂时不管,直接点击按钮进入CubeMX,不用做啥改动,直接生成代码,进入Keil5,编译,竟然报错:

  网上搜索发现这类错误可以通过修改编译参数配置来避免:

  重新编译,不再报错,下载运行,电机无动作,按用户按钮也无反应,进入电机监视器界面,连接串口:

  显示连接成功,点击右边按钮“Start Motor”,再次报错:

  应该是有参数配置不正确,先调整下PWM频率,降为8K:

  重新连接串口,点击按钮“Start Motor”后不再报错:

  但此时左边状态栏会出现错误告警:

  速度反馈错误,应该是电机速度相关的参数配置不正确导致,下一步就是查找错误原因,让电机欢快地转动起来。

网友A:
降级反而还行?看来这个器件应该是属于deprecated范畴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降级反而还行?看来这个器件应该是属于deprecated范畴了吧。

最新版本的DC Workbench是支持这块板子的,但是电机分析仪就不支持这块评估板了,老版本的电机监视器是支持这块评估板的,为了方便测试,所以退回到了老版本。后边有时间还会用最新版本的DC Workbench测试下这块评估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新版本的DC Workbench是支持这块板子的,但是电机分析仪就不支持这块评估板了,老版本的电机监视器是支 ...

你这个板子是EE评测的吗?我也想入手一个,看了下410多,还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子是EE评测的吗?我也想入手一个,看了下410多,还能接受

是的,EE评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