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乘坐人工智能飞行员所操控的航班吗?

楼主:
在航班飞行途中,是否可以让人工飞行员临时休息一下,而把飞行这架飞机的工作交给AI飞行员?

又或者,你愿意让另一位并不在这架飞机里面的飞行员以遥控的方式驾驶你所乘坐的航班吗?

虽然我们许多人在短期内还不太可能面临这样的决择,但从中长期来看,这一天似乎必定会到来。目前,加拿大和日本都在ICAO(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已于2022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提交了报告,应用远程遥控飞行系统(RPAS,Remotely Piloted Air Systems)来执行货运飞行任务。

网友A:
飞机本来就不是很安全,让人工智能驾驶我觉得会让人更加抗拒。AI飞行员可能会集齐N多飞行员的经验,但是万一出现计算错误,这就不好搞了。

网友:
估计开始应该是人工智能+飞行员吧。一下子交给机器不放心。 不过人工智能搞好了也许更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机本来就不是很安全,让人工智能驾驶我觉得会让人更加抗拒。AI飞行员可能会集齐N多飞行员的经验,但是万 ...

据说现在飞机完全能自动驾驶,大部分时间飞行员都是监测飞行或者处理紧急情况才去干预飞行。

网友C:
现在很多的飞行辅助驾驶已经普及了,不过也没法说,有利有弊,波音的那几起事故都是干预过多导致的

网友:
人才是不可控的~人工智能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D:
先普及自动驾驶再考虑把,飞机的危险性和复杂程度比汽车高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据说现在飞机完全能自动驾驶,大部分时间飞行员都是监测飞行或者处理紧急情况才去干预飞行。

平时飞行的时候应该是自动驾驶,起飞和降落应该都是飞行员操作的吧。

网友:
不敢不敢

网友:
早在二战时飞机就配备了自动驾驶仪,可以说,自从自动驾驶仪问世,飞机在空中的多数时候都处于自动驾驶仪的控制之下。现代飞机,尤其是客机更可以说绝大多数时候都在机器的控制之下,现代飞机连降落都在机器的高度辅助之下,全程也处于机器的监控之中,有人因此害怕么?恰恰相反,正是计算机技术的引入,现代客机的可靠性非常高,是死亡率最低的交通工具,没有“之一”。

AI全面接管载人交通工具的驾驶,一定是从飞行器开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普及自动驾驶再考虑把,飞机的危险性和复杂程度比汽车高多了

飞机自动驾驶的难度可比汽车低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本来就不是很安全,让人工智能驾驶我觉得会让人更加抗拒。AI飞行员可能会集齐N多飞行员的经验,但是万 ...

大量统计数据表明,飞机比汽车安全,而自动驾驶仪是一定档次以上飞机的标配,且为法律强制必须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现在飞机完全能自动驾驶,大部分时间飞行员都是监测飞行或者处理紧急情况才去干预飞行。

确实是这样,而且早就是这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的飞行辅助驾驶已经普及了,不过也没法说,有利有弊,波音的那几起事故都是干预过多导致的

那两期空难是人机对抗的结果,经过时间的沉淀,最后还是回到波音最初的解决方案——培训飞行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平时飞行的时候应该是自动驾驶,起飞和降落应该都是飞行员操作的吧。

起飞过程仅在跑道由飞行员完全控制,飞离地面一定高度收起起落架后就往往交给自动驾驶仪了,仅少数需要特殊航线的才由飞行员操控的久些。

降落过程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自动辅助系统,甚至可以盲降,但并非所有机场都有配备,但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使用自动化系统,可以更大程度上避免飞行员犯错。

飞机事故多发于起降阶段,尤其是降落,需要的飞行操作也远多于起飞,所以自动化技术的投入首先在降落阶段。

网友:
看来大家普遍对飞行器的了解比较欠缺……

网友:
严格讲,民用飞行器的自动驾驶、起降之类并非归入AI,AI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但对军机而言,特别是执行战斗任务的军机,AI才大有作为,但依然离不开自动化技术,AI将是构建在自动化系统之上的自主预测-决断-执行系统,跟飞行器驾驶并非同一层面的概念。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楼主帖的问题并不成立,因为非AI技术的机器驾驶在飞行器上早就是标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起飞过程仅在跑道由飞行员完全控制,飞离地面一定高度收起起落架后就往往交给自动驾驶仪了,仅少数需要特 ...

我记得有一次降落前,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好几圈,这种应该也是属于飞行员自行操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一次降落前,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好几圈,这种应该也是属于飞行员自行操作的吧?

那当然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飞行员重新设置了自动驾驶仪进入盘旋等待航线。你遇到的是机场流量超限或机场局部天气不适合降落导致的降落排队等候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一次降落前,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好几圈,这种应该也是属于飞行员自行操作的吧?

飞机在空中的一切操控都要受地面管制和机场调度的严格管理,飞行员是不能自己想怎么飞就怎么飞的。机场等待航线都有各机场的专门规定,定期航班会在自动驾驶仪上预先设置好相关的等候进场航线程序,需要时在指定位置节点切换到等待航线即可。脱离等待航线也得在指定位置和指定时间切入机场进近航线,这时就转入飞行员人工控制了。但在支持高阶盲降的机场,此时需要飞行员切换仪表到盲降程序,然后监控飞行并完成必要操作。

对于飞行员失能的飞机,在自动驾驶仪引导飞机飞行至预设目标后,会自动转到进场等待航线,直至燃料耗尽坠毁。雅典的一场空难就是这样,印象中是塞浦路斯太阳神航空的一架波音737。

网友F:
人工智能的汽车都不大敢坐,更何况是飞机,意外总是疏忽中产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两期空难是人机对抗的结果,经过时间的沉淀,最后还是回到波音最初的解决方案——培训飞行员 ...

人脑的一个复杂的系统不是智能科技能够取代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人脑的一个复杂的系统不是智能科技能够取代的

话可不能这么说,至少你能发这个帖子本身就是科技代替人脑的结果,否则你得想办法找到我,跟我面对面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工智能的汽车都不大敢坐,更何况是飞机,意外总是疏忽中产生的

人会疏忽,机器则不会。前帖都说了,飞机早就是自动驾驶为主。也正是因此,飞机的安全性是所有交通工具中最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话可不能这么说,至少你能发这个帖子本身就是科技代替人脑的结果,否则你得想办法找到我,跟我面对面的说 ...

只是表达的辅助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表达的辅助而已

工业革命的本质上就是机器替代人的过程。

网友:
目前,人工智能飞行员尚处于发展和研究阶段,并未广泛应用于商业航空运输。在民航领域,航班的操控仍然主要由经过专业培训和持有相应执照的人类飞行员负责。  人工智能在航空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辅助飞行系统、自动化飞行控制和飞行决策等方面,目的是提高飞行安全和效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用于飞行数据分析、自动驾驶辅助、决策支持等方面,但目前仍需要有人类飞行员的监督和干预。  对于乘坐航班,选择航空公司和飞行器的安全记录是非常重要的。航空公司会严格遵循航空安全标准和程序,以确保飞行的安全性。航空业有严格的监管机构和规章制度,对于航空器的设计、运营和维护都有相应的要求和标准。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在航空领域持续发展,但在乘坐航班时,目前仍然以人类飞行员为主导的操控更为常见和可靠。乘客可以放心依靠经过专业培训的人类飞行员,同时信任航空公司和相关监管机构对飞行安全的保障。

网友:
没听说过,也没想象过,人工智能还是有点不靠谱吧,尤其在天上

网友:
飞机本来就有自动飞行模式,但是完全依靠ai来控制飞行,目前来看还不是很可靠。你可以了解一下波音737max8的两次空难,就是错误的传感器信息激活了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导致了空难。但是未来ai取得长远进步,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