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选舵机or步进电机?

楼主:
小型机械臂得控制主要分为舵机和步进电机,感觉舵机的角度没有步进电机细致,而步进电机不能像舵机一样可以直接控制位置(步进电机得归零),机械臂这方面是新手,大家有何看法?

网友A:
几轴的机械臂啊~ 发那科,川崎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轴的机械臂啊~ 发那科,川崎的吗?

四五六轴吧,教学类得那种,自己组装来玩的。

网友:
坐等有高手科普:机械臂选舵机和r步进电机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轴的机械臂啊~ 发那科,川崎的吗?

四五六轴吧,教学类得那种,自己组装来玩的。

6轴好难得,之前接触过新松机器人用的川崎5轴 都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五六轴吧,教学类得那种,自己组装来玩的。  6轴好难得,之前接触过新松机器人用的川崎5轴 ...

那就先来个四轴的,这里的控制算法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B:
如果需要高精度的定位和控制,步进电机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如果需要进行关节旋转等动作控制,舵机则更为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高精度的定位和控制,步进电机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如果需要进行关节旋转等动作控制,舵机则更为适合 ...

那看来还得看具体应用了,不过步进电机动作确实相对较慢,但是精准。

网友C:
机械臂太太太贵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降点价。有钱就能买到最好的电机;没钱什么电机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臂太太太贵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降点价。有钱就能买到最好的电机;没钱什么电机也不行。

我电机能用就行。

网友:
在机械臂的控制中,舵机和步进电机各有其优缺点,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来选择适合的驱动方式。  舵机的优点是可以实现精确的角度控制,可以控制机械臂的位置和角度。舵机通常使用PWM信号来控制角度,具有较高的精度和稳定性。舵机相对较简单,易于控制和使用。然而,舵机的角度范围有限,一般为180度或360度,且舵机的输出力矩相对较小。  步进电机的优点是可以实现连续旋转和较高的力矩输出。步进电机可以根据步进角度控制位置,步进电机驱动器通常使用脉冲信号来控制步进角度。步进电机具有较高的精度和较大的力矩输出,适用于需要较大力矩和旋转精度的应用。然而,步进电机在控制位置时存在累积误差,并且无法直接控制绝对位置,需要在某个位置进行归零操作。  对于机械臂的控制,一般情况下会采用舵机来控制关节的角度,以实现精确的定位和运动控制;而步进电机通常用于驱动机械臂的底座或执行器,以提供较大的力矩和连续旋转。  总体而言,对于机械臂的控制,需要根据具体应用的要求来选择合适的驱动方式。舵机适用于精确角度控制,而步进电机适用于连续旋转和力矩要求较大的应用。在实际应用中,也可以结合使用舵机和步进电机,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对于新手来说,建议深入了解机械臂的控制原理和相关驱动技术,并结合具体的项目需求进行选择和实践。

网友D:
得用伺服电机吧,普通的舵机力矩太小肯定用不了,高级的舵机好几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得用伺服电机吧,普通的舵机力矩太小肯定用不了,高级的舵机好几千。

不用太大的扭矩,就是自己玩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