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边反射电感

楼主:
请问反射到原边的副边电感指的哪部分电感?副边绕组感量又如何折算处理?

网友:
【请问反射到原边的副边电感指的哪部分电感?】

【反射到原边的副边电感】,我猜测是指变压器副边的负载具有电感性。例如比较早一些的晶体管收音机,往往用一个小变压器,该变压器的副边联接到扬声器上,而扬声器具有电感性,是电阻与电感的混合负载。

网友A:
【副边绕组感量又如何折算处理?】

变压器副边阻抗(包括电阻、感抗和容抗)折算到原边,遵循同样的规则,即阻抗比等于匝数的平方比。

举个例子:变压器原边副边匝数比为5:1,副边接8欧扬声器,那么扬声器阻抗反射到原边,就是8欧乘以5的平方,为200欧。

网友:
反射到原边的副边电感

理想变压器也是遵循变压器的各种比,,,,

实际变压器是只不过是,绕组电阻压降很小忽略不计下的

按原边副边匝数比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副边绕组感量又如何折算处理?】 变压器副边阻抗(包括电阻、感抗和容抗)折算到原边,遵循同样的规则 ...

副边绕组的感量会反射到原边与原边感量叠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副边绕组的感量会反射到原边与原边感量叠加吗?

【副边绕组的感量会反射到原边与原边感量叠加吗?】

在2楼,我理解【反射到原边的副边电感】是指变压器副边的负载具有电感性,而不是副边绕组的电感。

对理想变压器,原边绕组电感量是无穷大,副边绕组电感量也是无穷大,所以不存在【原边绕组的电感量】,也不存在【副边绕组的电感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边绕组的感量会反射到原边与原边感量叠加吗?】 在2楼,我理解【反射到原边的副边电感】是指变压 ...

【副边绕组的感量会反射到原边与原边感量叠加吗?】

如果【副边绕组的感量】是指实际变压器(非理想)绕组的实际电感量,那么原边绕组的电感量与副边绕组的电感量之比恰是匝数比的平方。而且,实际变压器原边和副边绕组必定是同一磁路,电感量由同一磁通产生,所以【副边绕组的感量】谈不到反射到原边。原边电感量和副边电感量本来就是一回事。

网友:
将变压器的副边用一个信号源进行激励,反射到原边的副边电感就是指当激励信号从副边向原边传播时,在原边感受到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