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电子MCU CIU32M010、CIU32M030循环冗余校验计算单元及电源管理

楼主:
1.循环冗余校验计算单元(CRC)

1.1模块介绍

循环冗余校验(CRC)计算单元是根据自定义的生成多项式得到任意一个 32 位全字的 CRC 计算结果。 在其他的应用中,CRC 技术主要应用于核实数据传输或者数据存储的正确性和完整性。CRC 计算单元可以在程序运行时计算出软件的标识,之后与在连接时生成的参考标识比较,然后存放在指定的存储器空间。

1.2功能特点

• 支持 16/32 位不同长度的多项式

• 支持自定义的多项式

• 默认是 32 位多项式:

x 32 + x26 + x23 + x22 + x16 + x12 + x11 + x10 +x8 + x7 + x5 + x4 + x2+ x +1

• 一个 32 位初始值配置寄存器用于输入,一个 32 位结果寄存器用于输出结果

1.3功能说明

该模块用于计算 SRAM 中指定数据段的 CRC 校验值,软件配置计算初始值、校验多项式、起始地址、数据长度,启动 CRC 计算后等待硬件完成标志有效时读取 CRC_OUT 寄存器可获得 CRC 校验值。

1.4模块框图

1.5时钟与复位

1.5.1时钟介绍

该模块时钟源为系统时钟,低功耗模式下到达模块的时钟会被自动停止。

1.5.2复位介绍

该模块的复位源有两个,分别是系统复位和软件复位,软件复位可通过配置系统寄存器触发。

2.硬件除法运算单元(HWDIV)

2.1模块介绍

本硬件除法运算单元能自动执行有符号或无符号的 32 位的整数除法运算。

2.2功能特点

• 支持 32 位无符号除法

• 支持 32 位有符号除法

2.3功能说明

硬件除法单元包括了 4 个 32 位的数据寄存器,分别为被除数,除数,商和余数。可做有符号或无符号的 32 位除法运算,通过硬件除法控制寄存器的 SIGN 位来进行选择。每一次写入除数寄存器,会自动触发除法运算,可以软件等待 8 个系统时钟周期后去读取结果或者等待状态寄存器的完成标志为 1 后去读取结果。如果除数为零,会产生溢出中断标志位。

2.4时钟与复位

2.4.1时钟介绍

该模块时钟源为系统时钟,低功耗模式下到达模块的时钟会被自动停止。

2.4.2复位介绍

该模块的复位源有两个,分别是系统复位和软件复位,软件复位可通过配置系统寄存器触发。

3.电源管理

3.1电源

芯片的工作电压为 2.5V~5.5V。本芯片采用 Cap-Less 设计,无需在内置 LDO 输出上外挂电容。内置 LDO 具有 2 挡位下拉电流使能 PMUCON0[18:17],同时也有低功耗参考电流寄存器

3.1.1电压调节器

复位后调节器总是使能的。在需要低功耗的场合,可以使能低功耗工作模式。

3.2电源管理器

3.2.1上电复位(POR) 和掉电复位(PDR)

CIU32M010、CIU32M030 内部有一个完整的上电复位(POR)和掉电复位(PDR) 电路,当供电电压达到 1.9V 时系统能正常工作。当 VDD 低于指定的限位电压 VPOR/VPDR 时,系统保持为复位状态,而无需外部复位电路。

3.2.2. 可编程电压监测器(PVD)

CIU32M010、CIU32M030 内部集成一个外部供电 VCC 电压检测器,检测电压均阈值可选。当系统监测到 VCC 电压低于配置电压值时,可以选择触发系统复位或通过使能 PVD 中断进入中断子函数。这一特性可用于执行紧急关闭任务。检测信号可以选择经过毛刺滤波电路或直接检测,由 LVDCONLVD_VCC_BPS_EN 来控制。

沈阳芯硕科技有限公司是华大电子专业代理商,有技术问题可咨询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