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软件标准清楚的使用流程。

楼主:
cadence16.6软件想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使用操作流程,便于完成,从绘制原理图到送厂制版的过程。

网友:
从绘制原理图到送厂制版的过程

和其他软件一样的流程,不只是cadence16.6软件

网友:
原理图设计主要步骤有:新建原理图文件,添加或画库文件,放置元件,原理图的布线,电气检查,存盘和报表输出,整理输出bom,

以上只是简化,具体步骤还有很多

网友:
cadence画完原理图,使用allegro画PCB简化步骤
新建PCB,画板子外边框,.放置安装孔,导入网表文件,布局,布线,设计检查,敷铜,丝印的摆放,出图,钢网文件,gerber文件

网友:
这个使用操作流程应该是画PCB 的流程吧,与软件无关,用哪个软件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