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篇2 :驱动驱动LED测试

楼主:
    Pico W树莓派开发板是使用基于RP2040芯片的MCU开发板,使用双核Arm Cortex-M0+@133Mhz,芯片内置264KB SRAM 和2MB的板载内存,含有26个多功能GPIO引脚。支持U2的USB大容量存储启动模式,用于拖放式编程,并支持MicroPython/C/C++。

    关于GPIO:通用I/O
Pico W的GPIO由板载3.3V导轨供电,固定电压为3.3V。Pico W将30个可能的RP2040 GPIO引脚中的26个直接布线到Pico W头引脚,从而暴露这些引脚。GPIO0至GPIO22仅为数字GPIO26-28既可以用作数字GPIO,也可以用作ADC输入(软件可选)。GPIO 26-29具有ADC功能,并具有连接VDDIO(3.3V)轨的内部反向二极管,因此输入电压不得超过VDDIO加上约300mV。如果RP2040未通电,向这些GPIO引脚施加电压将“泄漏”二极管进入VDDIO轨道。GPIO引脚0-25(和调试引脚)没有此限制,因此电压可以当RP2040未通电至3.3V时,可以安全地应用于这些引脚。

开发板原理图:

开发板上LED原理图:

编写完代码后,按住ctrl+s将该文件保存在树莓派PICO上,并命名为LED.py,下次树莓派PICO通电时便会自动运行*.py中的程序。点击RUN运行

网友:
led并不是GPIO25,根据手册,PI PICO的LED才是GPIO25,而PI PICO W是通过WIFI芯片(CYW43439)外扩的IO口WL_GPIO0,因为PI PICO W已经对板载LED底层进行了封装,只需要调用“LED”这个对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