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带触摸)】旋转旋转动词打次一起来打碟

楼主:
蜂鸣器版本

c9b9260ae309870483fcee59754c76e5

喇叭版本-声音很炸裂
d4a5bce6fce4eaf20b0d779a6a6f9911

前言

前面实现了PWM音乐播放和ADC的采集,现在可以结合两者实现”动次打次打碟”的Demo。通过ADC旋转控制播放不同的音调。

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47074-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47090-1-1.html

过程

基于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47090-1-1.html

创建ADC工程,基于此工程进行

使用到的引脚

串口P0.2 P0.3

PWM P11_1

ADC P10_0

代码

获取ADC值

uint16_t adc_single_channel_process(void)

{

    /* Variable to store ADC conversion result from channel 0 */

    int32_t adc_result_0 = 0;

    /* Read input voltage, convert it to millivolts and print input voltage */

    adc_result_0 = cyhal_adc_read_uv(&adc_chan_0_obj) / MICRO_TO_MILLI_CONV_RATIO;

    if(adc_result_0 >= 4096)

    {

     adc_result_0 = 0;

    }

    return adc_result_0;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 Variable to capture return value of functions */

    cy_rslt_t result;

    uint16_t adc = 0;

    uint8_t duty = 0;

    uint16_t frq = 1000;

#if defined(CY_DEVICE_SECURE)

    cyhal_wdt_t wdt_obj;

    /* Clear watchdog timer so that it doesn't trigger a reset */

    result = cyhal_wdt_init(&wdt_obj, cyhal_wdt_get_max_timeout_ms());

    CY_ASSERT(CY_RSLT_SUCCESS == result);

    cyhal_wdt_free(&wdt_obj);

#endif

    /* Initialize the device and board peripherals */

    result = cybsp_init();

    /* Board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__enable_irq();

    /* Initialize retarget-io to use the debug UART port */

    result = cy_retarget_io_init(CYBSP_DEBUG_UART_TX, CYBSP_DEBUG_UART_RX,

                                 CY_RETARGET_IO_BAUDRATE);

    /* retarget-io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Print message */

    /* \x1b[2J\x1b[;H - ANSI ESC sequence for clear screen */

    printf("\x1b[2J\x1b[;H");

    printf("-----------------------------------------------------------\r\n");

    printf("PSoC 6 MCU: ADC using HAL\r\n");

    printf("-----------------------------------------------------------\r\n\n");

    pwm_initialize();

    pwm_setduty(80, 10000);

    beep_play_music(beepfrep, beepduty, beeptime, sizeof(beepfrep)/sizeof(beepfrep[0]));

#if ADC_EXAMPLE_MODE == MULTI_CHANNEL

    /* Initialize Channel 0 and Channel 1 */

    adc_multi_channel_init();

#else /* ADC_EXAMPLE_MODE == SINGLE_CHANNEL */

    /* Initialize Channel 0 */

    adc_single_channel_init();

#endif /* ADC_EXAMPLE_MODE == MULTI_CHANNEL */

    /* Update ADC configuration */

    result = cyhal_adc_configure(&adc_obj, &adc_config);

    if(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printf("ADC configuration update failed. Error: %ld\n", (long unsigned int)result);

        CY_ASSERT(0);

    }

    for (;;)

#if ADC_EXAMPLE_MODE == MULTI_CHANNEL

        /* Sample input voltage at channel 0 and channel 1*/

        adc_multi_channel_process();

#else  /* ADC_EXAMPLE_MODE == SINGLE_CHANNEL */

        /* Sample input voltage at channel 0 */

#endif /* ADC_EXAMPLE_MODE == MULTI_CHANNEL */

        /* 200ms delay between scans */

        cyhal_system_delay_ms(100);

        adc = adc_single_channel_process();

        printf("adc:%d\r\n",adc);

if(adc<ADC_MIN)

{

duty = 1;

frq = 1000;

}

else

{

if(adc>ADC_MAX)

{

adc =ADC_MAX;

}

  duty = 20;

  frq = (((uint32_t)FRQ_MAX-FRQ_MIN)*((uint32_t)adc-FRQ_MIN))/((uint32_t)ADC_MAX-ADC_MIN) + (uint32_t)FRQ_MIN;

}

pwm_setduty(duty, frq);

    }

}

PWM相关

void beep_play_music(const uint16_t* freq,const uint16_t* duty, const uint32_t* time, uint16_t len)

{

uint16_t i = 0;

for(i=0; i< len; i++)

{

pwm_setduty(duty,freq);

cyhal_system_delay_ms(time);

}

}

cy_rslt_t pwm_initialize(void)

{

    cy_rslt_t rslt;

    rslt = cyhal_pwm_init(&pwm_led, P11_1, NULL);

    if (CY_RSLT_SUCCESS == rslt)

    {

        rslt =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

                                        50,

                                        10000);

        if (CY_RSLT_SUCCESS == rslt)

        {

            rslt = cyhal_pwm_start(&pwm_led);

        }

    return rslt;

cy_rslt_t pwm_setduty(uint8_t duty, uint32_t freq)

{

    cy_rslt_t rslt;

    cyhal_pwm_stop(&pwm_led);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duty,freq);

    rslt = cyhal_pwm_start(&pwm_led);

    return rslt;

}

代码见附件

测试

见视频

总结

以上结合ADC和PWM实现了模拟打碟的效果,好的效果需要有音乐元素的经验,需要好的素材以上仅作演示,可以搜集一些比较好玩的音乐,结合旋转变压器输入得到一些有意思的效果。

网友A:
刚拿到板子,英飞凌的账号都注册不了,ModusToolbox都下载不了,请教楼主你怎么下载软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拿到板子,英飞凌的账号都注册不了,ModusToolbox都下载不了,请教楼主你怎么下载软件的。

就在官网注册账号下载,我注册还比较顺利,下载也比较快。换个时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在官网注册账号下载,我注册还比较顺利,下载也比较快。换个时段试试。

知道原因了,是需要一个公司账号,我使用的是公用邮箱账号。

网友C:
被收购了但是没觉得这个产品线对英飞凌有什么补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被收购了但是没觉得这个产品线对英飞凌有什么补充啊。

确实很早以前还用过赛普拉斯的MCU,现在感觉存在感不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很早以前还用过赛普拉斯的MCU,现在感觉存在感不强了。

被收购了,不如独立的时候推广自己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