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电源电路的红圈内电容是什么意思

楼主:
各位,如图电源电路的红圈内电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
【红圈内电容是什么意思】

这个电容通常称为自举电容。其功能是在三极管Q1导通期间Q1基极电位可以升高到比电源正端更高,以使Q1达到饱和。

网友:
1. Q导通时,CAZ经由RAZC & Q2-EC 充电至 BAT 电压。

2. Q2 不导通时,CAZ 经由 RAZ & Q1-BE 放电,而使Q1 导通。

一般而言,这种架构切换频率不能太快。

网友:
这个电容放着很明显就是自举电容了,为上桥臂Q3的导通提供足够的栅源级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