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单片机型号和厂家?

楼主:
10芯积分

最近硬件开发中,碰到一块车载逆变器(12v dc 转220v ac),上面有一个SOP20的MCU,厂家型号已经被打磨。可以测得的是Pin1脚是GND,大家能帮忙看下是哪家的MCU吗?

游标卡尺测量结果,

长:6.6-6.7mm

宽:4.5mm

厚度:1mm

pcb 丝印面

pcb 丝印面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反面

反面

网友:
这个是多少功率的,多少瓦的,或者生产厂家或型号说出来,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A:
逆变器控制IC吧

不像是MCU,周围没有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控制IC吧 不像是MCU,周围没有晶振

确实没看到晶振。

你说的逆变器控制ic,主要有哪些啊?可以给个参考型号吗?或者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没看到晶振。 你说的逆变器控制ic,主要有哪些啊?可以给个参考型号吗?或者厂家? 谢谢

逆变器MCU的,高档的主控用TI C2000系列芯片的比较多,带很多外设,抗干扰能力强

但是,楼上的图分明不是这类

截图中的封装SOP20,也不是常用的SG3525、TL494、ka7500这些主控类型

网友:
还有哪位大神,帮忙指点下迷津啊。知道pin1 脚是接地的;是可以确认的;

网友:
最终确认,应该是fmd的单片机,型号是FT61F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