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85处理器不启动问题

楼主:
DM385不启动问题:

最新一批贴回来的板子DM385不启动,检查上电时序,复位,BOOT启动配置电路都没问题,

手上有正常工作的板子,但做对调试验后,不启动现象随板子不随芯片,正常班子还是能启动,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有什么好的想法或者解决办法吗?

网友:
你把坏板子芯片换到一个能用的板子,就能正常使用了?那估计是其他元器件有问题。再坏的板子一些元器件搬到好板子上,看看好板子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要检查一下芯片的批次是否一样

网友:
?那估计是其他元器件有问题。再坏的板子一些元器件搬到好板子上,看看好板子能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