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Cortex-M0 单片机的 定时器这一块的功能及各功能的应用,看了几本书,没找到详细

楼主:
对于Cortex-M0 单片机的 定时器这一块的功能及各功能的应用,看了几本书,其中包括 ARM CORTEX-M0 CORTEX M0+,没找到详细的功能介绍,请大家帮忙 推荐几本书,谢谢大家。

网友:
外设定时器直接看具体器件的手册,如果是m0自带的定时器那玩意基本就只当作rtos的时基。

网友:
从最简单的着手 比如Systick   基本定时器的定时功能

                           然后高级定时器,然后是定时器捕获   pwm等等。

对照一些资料和stm32cube去理解。

边动手边理解。不深入进去是不太行的。

网友:
首先,你找你这个芯片对应的中文手册,每个寄存器看一扁

网友:
原厂器件手册里就有。

网友:
原厂数据手册里就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