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官网ModusToolbox开发环境的搭建

楼主:
下面来学习下官网的ModusToolbox开发环境的搭建。

一、软件ModusToolbox下载及安装

1.1、软件下载

下载地址:https://www.infineon.com/cms/en/design-support/tools/sdk/modustoolbox-software/

选择windows的版本

1.2、软件安装

选择安装位置, 这里我选择默认位置。

选择默认安装

安装最后提示警告,需要设置环境变量

安装完成

设置环境变量

1.3、启动软件

二、创建项目

2.1、软件启动后,创建开发板芯片对应的项目工程文件

2.2、选择GPIO的例程

2.3、编译项目

2.4、屏蔽掉外部的32.768KHz时钟源,测试的开发板上没有外部时钟,运行程序会卡到这里。

2.5、程序部分

main.c

int main(void)
{
    cy_rslt_t result;
    uint32_t count = 0;
    uint32_t delay_led_blink = DELAY_LONG_MS;

    /* Initialize the device and board peripherals */
    result = cybsp_init();
    /* Board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handle_error(result);

    /* Initialize retarget-io to use the debug UART port */
    result = cy_retarget_io_init(CYBSP_DEBUG_UART_TX, CYBSP_DEBUG_UART_RX,
                                 CY_RETARGET_IO_BAUDRATE);
    /* Retarget-io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handle_error(result);

    /* Initialize the user LED */
    result = cyhal_gpio_init(CYBSP_USER_LED, CYHAL_GPIO_DIR_OUTPUT,
                    CYHAL_GPIO_DRIVE_STRONG, CYBSP_LED_STATE_OFF);
    /* User LED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handle_error(result);

    /* Initialize the user button */
    result = cyhal_gpio_init(CYBSP_USER_BTN, CYHAL_GPIO_DIR_INPUT,
                    CYBSP_USER_BTN_DRIVE, CYBSP_BTN_OFF);
    /* User button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handle_error(result);

    /* Configure GPIO interrupt */
    gpio_btn_callback_data.callback = gpio_interrupt_handler;
    cyhal_gpio_register_callback(CYBSP_USER_BTN,
                                 &gpio_btn_callback_data);
    cyhal_gpio_enable_event(CYBSP_USER_BTN, CYHAL_GPIO_IRQ_FALL,
                                 GPIO_INTERRUPT_PRIORITY, true);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__enable_irq();

    /* \x1b[2J\x1b[;H - ANSI ESC sequence for clear screen */
    //printf("\x1b[2J\x1b[;H");
    printf("PSOC62 TEST! https://bbs.eeworld.com.cn\r\n");
    printf("**************** HAL: GPIO Interrupt ****************\r\n");

    for (;;)
    {

        /* Check the interrupt status */
        if (true == gpio_intr_flag)
        {
            gpio_intr_flag = false;

            /* Update LED toggle delay */
            if (DELAY_LONG_MS == delay_led_blink)
            {
                delay_led_blink = DELAY_SHORT_MS;
            }
            else
            {
                delay_led_blink = DELAY_LONG_MS;
            }
        }

        /* Blink LED four times */
        for (count = 0; count < LED_BLINK_COUNT; count++)
        {
            cyhal_gpio_write(CYBSP_USER_LED, CYBSP_LED_STATE_ON);
            cyhal_system_delay_ms(delay_led_blink);
            printf("led_on!\r\n");
            cyhal_gpio_write(CYBSP_USER_LED, CYBSP_LED_STATE_OFF);
            cyhal_system_delay_ms(delay_led_blink);
            printf("led_off!\r\n");
        }

        /* Enter deep sleep mode */
        //cyhal_syspm_deepsleep();
    }
}

三、程序运行

3.1、连接硬件

3.2、程序运行

串口输出

网友A:
屏蔽掉外部的32.768KHz时钟源,测试的开发板上没有外部时钟,运行程序会卡到这里,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掉外部的32.768KHz时钟源,测试的开发板上没有外部时钟,运行程序会卡到这里,这是为什么

    /* Initialize the device and board peripherals */
    result = cybsp_init();
    /* Board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handle_error(result);

程序上检测到配置不成功就会跳转到出错处理